[工仪] 良明充电无刷砂带机;无刷电机爽,驱动板不好找,皮带不知那有卖

楼主(2021-07-23):
无刷电机爽,驱动板不好找,皮带不知那有卖

网友:
体积合适不好找,我网购过几颗故障nidec无刷电机,内置圆形有感无刷驱动几乎定制更难找。通常用功率管JY01无感无刷驱动板,驱动nidec无刷电机。楼主无接头皮带标准件应该能找到,非标件难找。

网友:
电机自带驱动,坏了,可以拆了驱动板,留下霍尔外挂有感无刷驱动板

网友:
同步带,驱动,都非标么?

网友:
不会买的半成品改装吧

楼主(2021-12-25):
不说了,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