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USB电流表

楼主(2021-07-23):
抖音看修手机看了一年了,人家都用自己做的电流表,我也想做一个,我有坏手机要修。

首先买一个电流表,想了想买了2A的。

看看后面凸出,用纸描个轮廓。

找个捡来的饭盒,比划好位置,用双面胶贴好。

用低温电烙铁切孔

慢慢修边,直到完全放入孔位。

完美

挖好USB孔,等买来带耳的USB头,翻车了,一捅就掉出来了,无奈用502粘一下。

根据USB母头定义连好线路

测试正负极是否正确,免得把手机烧了!

电源要用5V2A,不然带不起,手机会关机。

捡来几年的碎屏华为Mate9,开机无振动,联电脑无反应,插电电流350mA。

断开电池,接上买来的电池排线,上电0mA,不漏电。

开机后前面有个红灯亮,电流定在350mA。

捡了几年的碎屏 VIVO X6 Plus D,外框有点变形,电池碎了一点,怕短路扔了,没留排线,只能买根排线。

能开机电流会跳动,屏幕锁恢复出厂去掉了,照片也通过联机看到了,有账户锁进不了系统,不会破解账户锁,有没有人会啊?

用新手机测试,电流1A,快充无法开启,为什么?

网友:
快充不能开启的原因是,里面数据线两根没接,不能和充电器握手,可以的话再加个电压表

网友A:
这乐扣的盒子是不是比电流表头更贵

网友:
一样是2.5级 ……有什么用什么 ……91表小 45x45

网友:
电压表电流表一样都不能少。。。。

网友:
盒子有点大,可以做个多功能的插线盒,各种头子都能插。

网友:
电流刻度小的表不用加分流器 ??

我找了个指针30A电流表,几十年的老逆变器拆下来的,刚开始直接串进电池回路,满刻度,得并条6cm的线做分流器,
用在太阳能板充电里,这表串在蓄电池里可以看出电池是在充电还是在放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乐扣的盒子是不是比电流表头更贵

是啊白瞎这乐扣的盒子了,我有个用了10年了还好好的,就是密封圈换了

网友B:
异曲同工吧,要不要上这个
只不过我这个USB口接了四根线支持手机快充协议,下面两个接线柱接单独的夹子线,USB口配合自制的诱骗器,输出不同的电压,0.2V步进,轻松弄出3.6V,4.2V,9V等常用电压,方便给手机等小玩意儿供电方便测试

网友:
不是我吹,我不看抖音1年,也能做这个电流表,不但能做电流表,还能做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曲同工吧,要不要上这个
只不过我这个USB口接了四根线支持手机快充协议,下面两个接线柱接单独的夹 ...

原来快充要4根线啊!

网友:
看维修视频好像你这个量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快充要4根线啊!

对,快冲要4芯,白绿线头短接

网友:
可爱的指针表头,我把一个微安表改成10A的,自己上康铜丝。

网友:
预留这么大的内部空间,有的折腾了

网友(2024-04-12):
做过同款的,盒子里面放电池。

网友:
要快充是需要数据交换的,和手机协议握手。

网友:
这是看了一年抖音的杰作,那弄快充的你还得继续努力看哦。

网友:
抖音与快充没有直接的关联吧,不看也以搞快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