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维修保养康斯登(Frederique Constant)自家机芯系列FC-710S4S6腕表

楼主(2021-07-23):
康斯登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不是特别熟悉,之前我在论坛也发过一篇这个品牌的帖子,康斯登(Frederique Constant)是于1988年成立的瑞士腕表品牌,1992年推出了自家机芯首款系列腕表,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康斯登始终秉持“可触及的奢华”的座右铭 ,至2019年为止已生产出了29款自制机芯,革新的精神为康斯登注入了非凡的创意和价值。
这块自家机芯系列的表设计风格低调内敛,优雅简约。表径42MM,表壳厚度11.6MM,表盘银色 弧形 银时标,表镜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表冠2-O型不锈钢材质,表带鳄鱼皮,搭载康家自产FC-710机芯,官方公价为24500元RMB。
表友联系我说,几年前曾因为机芯内固定螺丝脱落,在康斯登售后修过一次。但是取回表后发现,售后维修却在机芯夹板处留下了一大块指纹。一年之前表又不走了,就一直放到现在没有
维修。收到表检查后发现,机芯内部夹板处确实有一块很大的指纹脏污痕迹,而且夹板上细小划痕、磕痕较多,字面有几处较轻微的不明显伤痕,指针有污渍轻微划痕。检查发现一颗机芯螺丝又掉落卡在了调速系统的位置,导致腕表直接停摆。透过后盖的玻璃,看到机芯其中一颗固机螺丝好像锈蚀的很严重,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儿,为何机芯内没有发现锈蚀,单单这颗螺丝锈蚀这样严重?! 但是打开后盖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锈蚀,而是因为螺丝帽破裂,之前的售后维修人员居然使用汽车用的锂脂黄油黏在那里了.......,说实话看到这个我也真是有点无语了。本以为只是一颗螺丝损坏,但是随着深入拆解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拆解完检查发现:擒纵叉宝石破损,主夹板擒纵轮、三轮宝石轴承破损(这个是表友看到我给他发的图片后发现的问题)拨针轮磨损严重,和表友沟通后订购配件,维修。由于这块表的机芯是康斯登自产机芯,而且宝石轴承也非易损配件,也是费了些力气才找到配件,维修保养完成,现正动态测试误差中,看图吧。

主角

拆除表带

指针污渍痕迹

字面盘细小伤痕

机芯夹板上的指纹脏污及划痕

掉落的螺丝,卡在调速系统,导致机芯停摆。

机芯夹板上的指纹脏污及划痕

掉落的固机片

固机螺丝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不坚守岗位,非要出去串门儿

开始检查以为发生锈蚀的螺丝,其实不是

打开后盖

后盖内侧厂家激光标识

后盖内侧有一处发生锈蚀

摆夹板边缘损伤

夹板损伤

自动陀损伤及脏污

自动夹板损伤

拆除自动夹板

厂家重新设计的自动上链系统布局

分解自动夹板

缺失润滑的自动轮系宝石轴承

大钢轮上有气泡状,不明白什么原因导致,看着像电镀层的问题

脏污的小钢轮

缺失润滑磨损产生的黑色杂质

出去串门儿的固机螺丝特写。在摆轮、擒纵叉和秒轮之间卡的死死的,没办法,无法按照标准流程拆解,为了不损伤部件,只能另辟蹊径来拆了。

汽车润滑锂脂油膏黏合到一起的螺丝

我当时就震惊了

拆除大钢轮

拆除原动力系统

打开前盖,这款机芯设计需要开启前盖才可取出机芯

拆除指针

翻面继续拆解

宝石轴承上还有润滑油脂,但是也比较脏。如果不清洗干净,及时点油,润滑油也是会过快变质失效的。

没有润滑的各轮系宝石轴承

取下轮系夹板,这样在取出掉落的螺丝就安全了。

显微镜下检查各轮系轴榫是否完好

测量螺丝尺寸,后面制作损坏的那颗螺丝。

最后取下调速机构和擒纵叉。

显微镜下检查,擒纵叉宝石破损。

这个机芯的字面脚是藏在上夹板内侧,为了无痕拆解,又自制了一个小工具拆除字面盘。

这款机芯打磨还是很厚道的,至少字面盘隐藏的下方都有做鱼鳞纹打磨。这一点也只有七八万以上价位的手表机芯才会有。

日历主夹板也缺失了一颗固定螺丝。

拆除上夹板

独特设计的日历机构

这个设计很新颖,但是有个小弊病就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加长,日历定位簧有可能会定位不准。

全部拆解完成

由于图片较多,再占一楼继续。。。

楼主:
接楼上继续
无损夹板取出断丝

断掉的螺丝

拆解发条盒

开始清洗机芯各部件

手工继续清洗

清洗后的夹板 干净的宝石轴承

发图给表友看时他发现这个宝石孔看着不正常,这眼神儿厉害。显微镜下检查确实破损了。

破损的擒纵宝石轴承

破损的三轮宝石轴承,经和坛友沟通,同意订购更换,等配件吧

保养发条盒

专用盘条工具,可以很省力的完成发条保养,而且还避免了手工盘发条导致的发条变形及污染发条。

发条盒保养完成

测试表壳防水,表冠处有渗漏,更换表冠防水胶圈。

再次测试防水合格

清洗干净的部件放入防尘罩,等待配件。

配件到货,使用瑞士专用石眼机更换损坏的夹板宝石轴承。

取下的损坏的宝石

上为损坏,下为完好

拿个一角硬币对比一下宝石的大小

更换完成

再次清洗主夹板

到货的配件

显微镜下

做防扩散处理

开始组装

初步上机测试误差状态

清洗摆轮宝石托钻,点油组装

组装日历机构

制作丢失的上夹板固定螺丝,装回日历上夹板

装回字面盘

清洁抛光指针

使用瑞士专用装针机安装指针,使用机器的好处是比手工装针平整,到位,不会出现三针不平,擦碰字面或表镜玻璃的现象。

安装回表壳前镜

制作螺丝的部分图片

车制好的螺丝打磨,支架是打磨螺丝专用工具,工具可以保证螺丝平面的一致度。

分别用800/1000/1200/1500/2000/2500/3000/5000/7000砂纸打磨,最后再用1W/1W5打磨膏。

打磨好的螺丝烤蓝

因为烤蓝的原因一起制作了两颗,烤蓝后择优录取。

自动轮专用润滑油脂做润滑

组装自动上链系统

安装回自动陀

做好防水,装回表壳后盖

上自动摇表机测试自动上链系统功能是否正常。

六方位测试机芯走时误差

谢谢观赏
END

网友:
静候大作,又看到萧大侠出手

网友:
看修表,就是享受

网友:
厉害! 之前的维修人员太过分了

网友:
观看匠人直播

网友:
图片太好看了,讲解很到位,必须加精。

网友A:
每次看大佬保养手表都是享受

问一句,做防扩散是啥意思

网友:
2万4千5那么贵,我只能呵呵了,有那个钱买一套音响就爽歪歪了。

网友:
大表哥又要出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大佬保养手表都是享受

问一句,做防扩散是啥意思

之前的发帖子里详细介绍过防扩散的作用,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B:
神了,那么丁点的小罗丝,也能车出来?这车床也是妖精。

网友:
这表的毛病真是多呀,亏得大表哥妙手回春

网友C:
其实我也喜欢表的,不过买不起名贵的。刚工作买了个梅花,早就需要保养换把,但所在小城镇没有好的修表师傅一直没修。表不贵就是有个情结

网友:
这可是大师级别的杰作,大饱眼福咯!

网友:
观赏  欣赏
这个售后维修有大问题,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啊

网友:
这表的底子看起来不错,就是这种售后太坑人了。

网友:
恭喜精华,楼主活干得确实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了,那么丁点的小罗丝,也能车出来?这车床也是妖精。

钟表车床,专门针对车制小东西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喜欢表的,不过买不起名贵的。刚工作买了个梅花,早就需要保养换把,但所在小城镇没有好的修表师傅 ...

梅花品牌不错的,只不过这些年有点落寞了,父母的年代算是奢侈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