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分享个金士顿FH32B08UCT1-EF 开卡ID

楼主(2021-07-23):
FH32B08UCT1-EF 开卡ID是33468  8DDL Toshiba,512Gbit(16K),TH58TFG9DDLBA8C=98,3A,94,93,76,D1

C33468        33468        SF-2281-Gold        SF-2281-Gold 120GB B04 Toshiba15 MLC (29-bit ECC/3K PE, RR2) BGA

4xTH58TFG8DDLBA4C (RAISE OFF)

网友:
你是不是直接连在sata接口上开的?我在usb下Genesis dashboard识别不到

网友:
ASM1153E开USB要插在USB2.0接口才行/SF2281开15NM的颗粒不太稳定/感觉主控已经支持极限了/开33ECC

楼主:
把你的604固件,贡献出来,别藏着掖着。我是插usb3.0,上搞的,写的速度快,也没见不兼容问题,高级吧想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604固件,贡献出来,别藏着掖着。我是插usb3.0,上搞的,写的速度快,也没见不兼容问题,高级吧想不 ...

牛批 金士顿的固件不就是604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