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一下,刹车片大概磨掉多少要换掉?

楼主(2021-07-23):
最近对自己的哈6刹车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即便是在低速的情况下,急刹也会踩出ABS的状况来,是不是刹车片要换了?上次维护,师傅就说还剩一半,可以考虑换掉了。我没采纳。一年多过去了,虽然车子的历程不多,但之前踩下去的那种拖拽感确实消失了。

网友A:
楼主描述的情况与刹车片无关,是轮胎抓地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情况与刹车片无关,是轮胎抓地力不足。

轮胎不是问题,原车型号的胎,而且换上不到5000公里的新胎。

楼主:
之前踩刹车,很少ABS介 入,但感觉就很明显的拖拽。现在是踩下去就有ABS的"啃啃“声,再也没有那种拖拽了。

网友:
abs跟刹车片没有任何关系,abs的介入是检测到轮胎打滑了,如果非要说刹车,那么刹车效果越好,abs越容易介入,

网友B:
ABS反应时间变短了,轮胎滑了要更频繁地收放刹车。要测试的话可以把ABS总泵插头拔掉再试刹车可以检查到原始刹车状况,如果还是软那要去修理厂检查了。检测站认得人的话去做个检测更放心。刹车片有报警了就必须换,我五六万公里换的。

网友:
检查一下刹车油液,出ABS一般都是制动力不足,刹车片有人都快磨没了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刹车防抱死好像只要助力器被踩到那个位置就会触发
行程比以前多了,有可能是刹车片薄了,或者助力器液位是不是刹车液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反应时间变短了,轮胎滑了要更频繁地收放刹车。要测试的话可以把ABS总泵插头拔掉再试刹车可以检查到原始 ...

但是每年的年检也没有发现问题啊,对了,就新政出来,今年没有检。

楼主:
请问是否刹车行程加大了导致的无力?还是刹车泵的压力不够?按说也就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的事,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C:
你是不是最近换过刹车油了?如果是的话有可能里面空气没有排净。

网友:
急刹出abs很正常,刹车盘中间磨出一条印子而且有刮擦噪音才说明刹车片有问题

网友:
自己开车的话,如果有检修师傅说需要更换刹车那就更换吧,不放心就多找几家问问,毕竟开车的是自己啊。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花不花这个钱是自己决定的。我当时是刹车不稳,8年,7万公里左右,就安全而言,刹车轮胎这些花销不应该节省。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去信得过的维修店检查一下刹车系统,ABS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初步判断不是刹车片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刹车片磨没了都不会让ABS出来,反而是刹车片很好的时候容易AB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每年的年检也没有发现问题啊,对了,就新政出来,今年没有检。

检测正常就好。说明书里清晰表达了ABS会使刹车距离增加,断开试试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美利达勇士,哈6那就算了

网友:
我16万公里换的刹车片,其实还能跑两万再换,这个跟驾车习惯有关,刹车片的厚度可以很只管的看到啊

网友:
差不多就该换了。实际生产刹车片时投料是分两层的,分为浮料和底料。底料紧挨着钢背,主要作用是粘接,外层的是摩擦材料。粘接部分的摩擦系数跟外层不一样,莫要等到露出钢背,容易干废刹车盘。。。

网友:
刹车片只是与刹车盘鼓增大摩擦而已,在未达到更换限度前都是能正常工作的,跟踩出ABS没关系,
你刹车没线性轻踩无效果,重踩防抱死,这就证明刹车片是有效的,
至于想要新车那种减速、拖刹的线性效果,要定期保养,特别是卡钳导销,更换刹车系统专用高温润滑脂,定期检查防尘胶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最近换过刹车油了?如果是的话有可能里面空气没有排净。

早几年换过,在四儿子换的,采用的循环换油法,搞了好像2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