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V/48V6管350W智能无刷双模控制器拆解,加改电调求助

楼主(2021-07-23):
卖家也是牛直接控制器盒子贴个快递单就发过来了,连个快递袋子都不套。

楼主:
您有上次未提交成功的数据 恢复数据

楼主:
红框里的是不是低压保护?那2402上拉电阻,7501  2001是下拉电阻要改最低12V是怎么改?????求大神解答

网友:
控制器本身很紧固,不用加外包装也没问题!

网友:
我网购的包邮快递,有的是黑颜色再生塑料袋,连纸盒和废报纸都没有,服务器拆机风扇压烂好几颗,不过商家已经说是扇叶断裂等故障品,付款后不退换买定离手,拆无刷驱动板和滚珠轴承研究价。

网友:
我网购个充电器,直接把单子贴充电器上就发来了

网友A:
当电调使无感的电机十有八九启动不起来,好像高转的无刷电机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调使无感的电机十有八九启动不起来,好像高转的无刷电机不能用

我是拿来驱动有感无刷电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框里的是不是低压保护?那2402上拉电阻,7501  2001是下拉电阻要改最低12V是怎么改?????求大神解答: ...

改呗,至于要改到多少,每个控制器,人家写的程序不一样,自己试着改一改

网友:
看样子你想改12v。直接改欠压保护电压的话,可以告诉你没戏,MOS管驱动电压大概需要16v。实测输入电压小于14v控制器就无法工作了。

给你个思路,粗红线可以用12v,作为电机的工作电源。 细红线直接用个升压芯片,把12v升到36v,就啥都不用改了。

网友:
去掉2001贴片电阻,短接大的2w的限流电阻试试看

网友:
然后把78l05的输入引导电源侧或者想办法短接pnp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