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铁的接线端子真的可以过25A吗

楼主(2021-07-23):
电动山地车长时间开40km/h,到家了电池箱表面烫手。。。
电机是400w的

接线端子熔成这样。。。
每次熔的都是黄色的相线

找个新的

25A

铁的。。。

厚度1mm

螺丝也是铁的

拆下旧的
线夹上开口铜鼻

拧紧螺丝

这下基本上不怎么发热了

旧的
熔得整个都变形了

有明显的打火痕迹

螺丝稍微有点变色

盖子倒模了

电动车电机缺相会发生什么事
还有黄线是公共端吗,烧得最严重。。。
END

网友A:
为什么接线端子另外一端的三根线那么细的?

而且为何一定要用接线端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线端子另外一端的三根线那么细的?

而且为何一定要用接线端子呢? ...

电机的线比较细一些,控制器功率比电机大。
用接线端子是为了方便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线端子另外一端的三根线那么细的?

而且为何一定要用接线端子呢? ...

电机引出线其实线径不小的,这种线属皮薄肉厚的高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引出线其实线径不小的,这种线属皮薄肉厚的高温线

你说得对!

网友:
看一下螺钉是不是压到热缩管了,如果是,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25A铁的当然没问题,关键是塑料外壳扛不住高温,看看有没有陶瓷外壳的比较靠谱些。

网友:
25A过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发热而已,关键是 塑料顶不住,换陶瓷的吧

网友C:
陶瓷的怎么样……标记30A

网友:
过肯定能过25A,但是接触电阻过大是烧毁端子的元凶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专业点

网友:
要不做两个端子把螺丝两头也飞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把单根入的端子和出的段子拧到一个螺丝上......貌似两个端子背对背是可以装到一侧的一个螺钉上的....端子只起相互间绝缘和螺丝固定的作用,不传导电流了 等效于11楼的方法

网友:
这个是线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你后面处理的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线端子另外一端的三根线那么细的?

而且为何一定要用接线端子呢? ...

请教不用接线端子要如何接?

网友:
用陶瓷8筒接

网友:
尽量用陶瓷骨架外壳,配好紫铜螺丝螺母导电片,铁螺丝大电流发热很大。

网友:
瞬间25A没问题,长时间就不好说了

网友:
也真是的,国内的铜都去那了?过大电流的地方还用铁?发热太历害不怕自燃,这厂家也太不负责任了,那怕卖贵点,让用户有安全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的怎么样……标记30A

怕颠簸摔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