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led光源无果,驱动芯片是单片机

楼主(2021-07-23):
家里客厅led不亮了,拆开发现灯珠微微亮。判断是led驱动问题。
拆开后

红外三色无极调光调色方案,8脚驱动ic输出两路pwm信号分别控制暖白二色,每路pwm并联有两颗bp2958D。其采样电阻1.6欧。限制电流为220ma。
发热芯片位置

滤波电容326V,正常。测量了周边元件,打了集成电路,电感的阻值。最后断电后发现sop8封装控制芯片发热严重。
驱动芯片正面无丝印,背面有92023C丝印。

此ic有代换的吗?
补充,芯片1脚vcc,8脚gnd,6,7脚pwm输出,5脚nc,3,4脚接红外接收管两端。

网友A:
这芯片是单片机,没得卖,除非有一样的板子可以拆
临时要用的话,可把1,6,7三个脚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是单片机,没得卖,除非有一样的板子可以拆
临时要用的话,可把1,6,7三个脚连在一起 ...

这样就没有调光功能了对吧,全光状态

网友:
接上了红外管又能输出PWM,应该是单片机IC吧,可是磨掉了丝印,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IC了,我猜是那种最便宜的OTP单片机
如果楼主有能力,可以自己买个同封装的单片机,自己写程序~ 当然如果这玩意不重要就买个新的吧

网友:
上次捡了一些驱动板,可能有这玩艺,但太远了,运费不便宜呢

网友:
去淘宝搜吧,关键词RGB七彩灯条,整个的控制器几块钱包邮到手,还带遥控器,回去是拆件贴上还是改自己随便折腾好了

网友:
这玩意儿里八成有

网友B:
他拆下的分明是八脚的,而且引脚大致都对得上,即使非原型号也极易改贴上去。

楼主:
按照大伙的提示,找到个咸鱼卖led的,几毛钱一个,就是没有这个丝印款的,总不能自己写程序吧。感谢高手们的无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拆下的分明是八脚的,而且引脚大致都对得上,即使非原型号也极易改贴上去。 ...

我说的5脚是n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拆下的分明是八脚的,而且引脚大致都对得上,即使非原型号也极易改贴上去。 ...

你能保证红外信号对得上吗?不同厂家可能红外编码不一样,当然也可能用的通用版的

网友D:
不应该啊,,微微亮也有可能是灯珠挂了

网友:
换驱动板吧,知道原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微微亮也有可能是灯珠挂了

我本来也这样想的,今天花了一个上午把板子都卸下来挨个测了一遍。2835灯珠点亮并无问题。我用6v激发能亮,7v多就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保证红外信号对得上吗?不同厂家可能红外编码不一样,当然也可能用的通用版的 ...

那个几块钱还包邮的盒子自己带遥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微微亮也有可能是灯珠挂了

电视led背光灯条一边通电,然后手在上边抚过碰到某些测试点就会微微发亮

楼主:
这个驱动芯片带程序,程序不一样可能也无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