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草机电池匹配

楼主(2021-07-23):
问大家个问题,这个打草机原来用2个18v电池串联,配不到合适的电池,用磷酸铁锂a123串了10节试了一下,很暴力,问大神电动车或者滑板车36v锂电池能带动吗?谢谢

网友:
可以带动的

网友A:
又是这家卖垃圾的店  进去看了一下 这垃圾打草机220元呢 还没电池 买回来还要自己瞎折腾

200元不到都可以在1688买到一电一充的无刷打草机了
楼主是买来玩的话 太贵 不值
楼主要是买来干活的话 那就太浪费时间 直接有便宜好用的不买 去卖这些垃圾 更不值得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改接口两个电动工具电池包,就可以玩了,想折腾就这样玩

网友C:
原来的电池里边也是一堆18650吧,不然哪里来的18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家卖垃圾的店  进去看了一下 这垃圾打草机220元呢 还没电池 买回来还要自己瞎折腾

200元不到都可以 ...

在别家店买了,随便截个图,还同时买了个高枝锯,那个好处理,18v电池,改的牧田电池座,,这个配不上电池,想弄电动车或者滑板车电池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接口两个电动工具电池包,就可以玩了,想折腾就这样玩

不好改,看图片电池包插在内部,2个电池公用3根线,有再说也放不进去,头大,电源不知道选择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电池里边也是一堆18650吧,不然哪里来的18V电。

对,不知道这个用3c的动力电池够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家卖垃圾的店  进去看了一下 这垃圾打草机220元呢 还没电池 买回来还要自己瞎折腾

200元不到都可以 ...

200块也就买个电池,你这还一套,就好比是拿老年代步车和比亚迪比

网友:
36V电自的电池组就不用考虑了,电流不够。至少组个36V20AH的,保护板选5~6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