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故障分析Braava380开机红灯闪滴滴6声立即关机

楼主(2021-07-23):
麻烦各位前辈老师能阅读帮助提出建议

机型:380
生产日期:2017
故障现象
开机自检,电源指示灯前方三灯是蓝色
马上电源指示灯红灯警告,蜂鸣器6声报警,然后奏乐,完毕,就关机
特别测试了充电状态表现,电源指示灯会有节奏的红光闪烁,结论充电正常

个人搜索爸爸乐论坛,发现此故障超版斑竹基本给出电池老化
或者轮子电机磨损或者轮子缠绕头发等电流增大的故障原因

个人故障区域判断的努力:
找了一台亲友19年380,拆下主板安装到17年报警故障机
开机上电一切正常,电源指示灯稳定在蓝光
至此,排除了17年故障机,主板之外尤其电机故障
此刻,电池与6声报警用的是相同电池,电池也排除

结合爸爸乐论坛,其他遇到6声报警的规律,他们基本都是运行几分钟发生报警关机超级斑竹回答认为一般都是电池老化,或者电流太大等等

我根据这个电感找到它的DC-DC区域,如图是19年主板拍摄,17年是灌胶主板完全一样,只是看不清

补充,排除了电源部分,不知道理由充分否?

补充:故障主板上电前与上电后,电池两端电压降与正常主板无异,一致
虽然,没测量上电过程电流的变化对比,但好像排除对电源部分的怀疑,测电流要有损串电流表
请问,什么型号万用表能无损测电流?

怎么判断是否灌胶是透明的704

再根据充电正常,指示灯闪动都是正常状态,不清楚这个芯片是否也负责镍氢电池的充电
有这种可能吗?还是充电一定是还有一片独立芯片

网友A:
这个不是DC-DC吧,是PWM调压吧,圈里的是MOS吧,AO家MOS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DC-DC吧,是PWM调压吧,圈里的是MOS吧,AO家MOS挺多的

你好
@拆机专家123
给查出的资料如下
AOZ1015是一个电流模式的降压调节器,集成了高侧PMOS开关和一个低侧自由旋转的肖特基二极管。它从4.5V到16V输入电压范围,提供高达1.5A的负载电流。占空比可从6%调整到100%,允许广泛的输出电压。功能包括:启用控制,通电重置,输入在电压下锁定,固定的内部软启动和热关闭。AOZ1015有SO-8软件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021

楼主:
If run time is too short, visit Braava has short runtime (6 beeps - blinking red power light),The battery is low.        从英文版来看,电池原因导致的6声beep,前提是还能短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