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种没螺丝的玻璃面板的怎么无损拆开?

楼主(2021-07-23):
两面玻璃加中框,应该是用胶粘的,玻璃面板的三个按钮之间的区域下面有个屏幕。电吹风加拆手机屏那种吸盘可以无损拆开么?

网友:
拿来我帮你试试。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估计就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猜装饰面板就是亚克力双面胶粘的,加热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装饰面板就是亚克力双面胶粘的,加热大力出奇迹

下面还有个屏幕。还是电吹风加吸盘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还有个屏幕。还是电吹风加吸盘弄?

那不是和手机一样,按手机方式弄吧

网友B:
加热,烤箱加热,慢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烤箱加热,慢慢拆。

电吹风吹一面就够了吧,用得着烤箱360度加热?

网友C:
有请小绿毛巾上场

网友:
要不别拆了吧,
要是拆开来发现。。。。。。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请小绿毛巾上场

?

网友C:
去小破站找硬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小破站找硬先生

bilibili?搜不到 硬先生

楼主:
用热风枪还是电吹风来吹呢?有点怕吹不软胶水,吸盘拉起把黑色玻璃底部的黑色底色带出来,就有损外观了...

网友D:
加热平台你值得拥有,加热后再加一张名片的事,看我前几天发那个帖子,比你这个碎多了,但显示屏好的,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拆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平台你值得拥有,加热后再加一张名片的事,看我前几天发那个帖子,比你这个碎多了,但显示屏好的,也是 ...

我担心的是两点:热风枪或电吹风不能把钢化玻璃下的胶融到能脱离,还有脱离时黑色钢化玻璃底面的黑色底色被胶粘带出来(如下图)。

仅凭热风枪或电吹风不能无损分离,一定要专门的拆手机屏幕的机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