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五福一安

楼主(2021-07-23):
办公室捡了个五福一安,到家一测竟然是坏的
上图,是山上的吗

着实不太好拆,大锤锤了好久

网友A:
巧了,今天刚修好了一个。这个是苹果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正品果皮拆件吧

网友:
看样子象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今天刚修好了一个。这个是苹果原装的充电器。

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苹果的充电头充电宝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今天刚修好了一个。这个是苹果原装的充电器。

什么原因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坏的

在工厂办公室插着来。昨天晚上,220v突然升压了,烧了好多电源和变频器啥的。这个一个屋的帮忙修一下。

网友:
原装水果啊,钽电容拆件用也不错啊,我也有个这样的,U表测过1A没问题,就是体积小了点散热不太好,充电有点热。

网友:
这做工,山寨划不来。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像是原装的。

网友:
钽电容不错,我把它改路由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