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图,PCB灌胶是透明704吗?

楼主(2021-07-23):
各位前辈老师好
如图,PCB灌胶的透明程度是704吗
704有透明,半透明,黑色
用镊子碰触发现是软的,不是坚硬的
该如何清除,好便于维修

网友:
应该不是704硅胶

网友:
704很软的,这个透明胶很硬,我也不知道

网友:
可能是丙烯酸树脂三防漆或者是有机硅三防漆

网友:
扫地机器人的板子?这个应该是三防漆

网友:
这不是三防漆吗

一、加热法
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采用此方法。加热法的具体操作是,一般采用电烙铁,直接加热到一定温度把三防漆漆膜烧透。但是多数固化后的三防漆膜都能耐住很高的温度,所以在加热时的温度控制非常重要,既要把漆膜烧透,又不能损坏产品。一些对温度较敏感的元件不适合此方法,而且此方法会使加热区旁边的漆膜变色或老化,会留下一些残留物,甚至一些种类的三防漆加热后会释放有毒气体,所以使用前一定要慎重。
二、微研磨法
此方法采用一种特殊的仪器,能把局部的漆膜打磨掉而不损伤产品,但是对操作人员的操作手法要求很高。
三、化学法
采用特定的化学溶剂溶解固化后的三防漆膜,这是最常用的方法,因为简单易行且不会对产品造成损害。根据不同成份的三防漆类型,需要选择不同的溶剂(一般正规厂家都会给出建议的剥离剂):
1. 聚氨酯:甲醇与碱性活化剂溶液或乙二醇醚与碱性活化剂溶液,也可以用甲苯二甲苯;
2. 丙烯酸:二氯甲烷,氯仿,酮类,丁内酯,乙酸丁酯;
3. 硅酮:二氯甲烷,还有一些烃类;
4. 环氧树脂:彻底去除几乎不可能,小区域可以用二氯甲烷加酸性活化剂,结合药用棉签擦拭。
5. 关于UV胶,比较特殊,因为是交联反应,和湿气反应后固化程度高,硬度和附着力都很高,很难用溶剂溶解,虽然一般的厂家也会给出配套的剥离剂,但都是在24小时或12小时以内,一旦完全固化,就不能产生作用。对于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建议采用前两种方法,即加热法或微研磨法。
关于最新的线路板三防材料TIS-NM PCB纳米涂层在返修时就显得格外简单,在需要更换的元件上直接进行焊接,当烙铁头温度达到300度以上时纳米涂层自然被破坏,就是说可以不用借助其它溶剂直接达到返修目的,并且不燃烧,在传统原料三防漆的完美替代

网友A:
软的透明的应该是7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的透明的应该是705

据说705耐高温

网友B:
试试看能不能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能不能磨掉

不是坚硬的,柔软

楼主:
引用 楼主:
据说705耐高温

不是坚硬的,柔软的
如何确认是70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坚硬的,柔软的
如何确认是705?

705用手指抠

网友:
软的,螺丝刀。想测哪里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