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U2417U显示奇怪故障请示大神帮助

楼主(2021-07-23):
DELL U2417U显示奇怪故障请示大神帮助
朋友一台DELL显示器。一直使用正常前两天突然出现大概4秒闪烁一次,正常和故障之前闪烁!检查发现边板上面的SM4047有一个29V的电压输出,因为全网找不到相关资料猜测是升压芯片,这个电压在正常是是29V,故障是27V,而且输入电压5V全拉低到4.7V左右。怀疑周边元件或是芯片损坏,检查周边元件问题,只有更换SM4047芯片。今天芯片到了更换上,电压不变动了,但是故障依旧。请大神帮助谢谢!逻辑板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动边板干嘛

网友:
从来不帮朋友修电子产品

网友:
加个风扇试试,我以前的一个HKC的用一会就黑屏加风扇好了

网友:
逻辑板 主控 有虚焊

网友:
怀疑逻辑板电解电容容量减小或者esr增大了。我有个显示器 有时候波纹、不显示、虚影。换电容好的。

网友:
这么多脚你打哪猜出来是个升压的

网友:
报废了!修得多就知道!!!!

网友A:
如果确定屏是好的,淘个驱动板就是了,又不贵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反正又不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反正又不贵啦

换了张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屏是好的,淘个驱动板就是了,又不贵

换了张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LG屏多数是这样坏!!!!

网友:
这款显示器三年保修,现在大部分还在保,动之前没查一下出厂编号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