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5V1A充电器拆机修理

楼主(2021-07-23):
220V电压突然升高烧坏的。   本人没有每一步都记录的习惯,有的操作忘记拍照了。见谅。

为了能回装,用小刀沿缝隙往深里划。

然而并没有用。换个大的。用一字螺丝刀插入缝隙,用锤子往下敲,自己控制力度。

终于开了,外壳变形了没关系,可以修复。

从后屁股捅出来

这板子一出来,惊呆了。这......真紧凑。双层板的。

上面的低压板。。。钽电容

下面的高压板

低压板拆下来,看另一面。用空心针应该更好拆。我循环加热焊点拆的。可以看到有一个孔快拆烂了。

中间的骨架

骨架就不往下拆了,手头没有空心针。剪开骨架。发现高压电容爆了。

拆下来 ,另外保险电阻烧了。

继续剪骨架,还有个电容,貌似没有问题。

那就更换这两原件吧。更换前测量电容安装处正负极的电阻,没短路。然后试机。
啥?灯泡?     到哪儿去找?我 用这个

把它串到插头处,试机肯定不放炮。一般人儿我不告诉他。
上至电脑电源、中到电动车充电器、下到各种小电源,我都用它。这个可以用来实验空载是否正常出电压。

出5V了,回装。。变形的外壳用热风枪吹软了压平,然后用刀片修理下毛边。
外壳边沿涂抹704,回装完了。用绑带绑结实。

打完,收工。

网友A:
看样子是三相缺零导致的电压升高,串电容的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三相缺零导致的电压升高,串电容的方法不错

对喽~  我屋烧了2个腾达路由的电源,一个显示器的内置电源,和这个苹果充电器。有两个插着的华为充电器没烧。看来华为用料不错。

网友B:
外壳黄成这样也饱受高温已久

网友C:
串电容的方法不错啊

网友:
其实是想多啦,没有灯泡用电烙铁效果也挺好的,有的电烙铁还带电源指示灯的,电烙铁的好吃是冷态和热态阻值不变。我现在就用电烙铁,这个必须有啊。

网友:
串电容好方法,我改了个专用插座

网友:
哈哈,超级暴力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黄成这样也饱受高温已久

阴天,手机拍照的暗。这个原装做工真不错的,1A电流,不会太热,而且效率应该不低。

网友:
串电容试机,对此原理试懂非懂,哪位大神科普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电容的方法不错啊

串电容试机,对此原理试懂非懂,请老师科普一下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电容试机,对此原理试懂非懂,请老师科普一下原理。谢谢!

我认为电容限制了最大电流值。不是有个常识,1μ限流67m A嘛。这个电容可以两端直接接AC220,所以与电源串接不怕短路。当然电容分了200v一部分电压,但是串灯泡也分压啊。                   话说几年前修一个联想主机ATX电源,可能是康舒的180w电源。一个偶然发现去掉pfc线圈,还能空载启动,电压还正常。瞬间懵逼,后来发现pfc电容并联了一个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电容限制了最大电流值。不是有个常识,1μ限流67m A嘛。这个电容可以两端直接接AC220,所以与电源 ...

之前我们公司测试电源板的测试架,碰到坏板老是炸机。后来我串了一个8Uf风扇电容,再也不怕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电容限制了最大电流值。不是有个常识,1μ限流67m A嘛。这个电容可以两端直接接AC220,所以与电源 ...

谢谢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电容限制了最大电流值。不是有个常识,1μ限流67m A嘛。这个电容可以两端直接接AC220,所以与电源 ...

阻容降压法

网友(2021-09-03):
专业技术帖!~

网友(2021-11-28):
串联这个电容器不错,我理解电磁炉当然电磁炉还需要灯泡吧?共同探讨

网友E:
`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吧 AC和设备间加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吧 AC和设备间加一个电容

对的   。也就是把保险管换成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