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个山寨65W超级闪充

楼主(2021-07-23):
拆解了一个山寨65W超级闪充,实际为18W快充。发现识别控制芯片是一个10脚芯片,不知型号。请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个有65W?

网友:
应该理解为65万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呀

网友:
山寨产品的性能参数,有时候能打对折完再对折一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单片机吧,买过一个车充,单片机激活vooc,没有第五个触点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型号叫  65W

网友A:
纯A口没有65w一说吧,C口20v3.25A才能到65w,A口按5V5A算撑死也就25W

网友:
型号65w: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A口没有65w一说吧,C口20v3.25A才能到65w,A口按5V5A算撑死也就25W

小米的充电器就是A口的,120W,这玩意和接口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充电器就是A口的,120W,这玩意和接口关系不大!

65w oppo是 特殊usb-a口加 定制usb线

网友:
这个属于小厂山寨方案,协议ic类似应该于速芯微FS8611B,没什么价值啊

https://fastsoc.com/wp-content/u ... %8C-v1.2-202011.pdf

网友(2022-05-08):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个单片机,知道了型号也没啥用,里面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65W就是假的,里面有单片机,可以输出虚拟信息,实际根本没有65W,这个单片机可以直接骗过Power-Z的协议检测

网友:
申请M币清零

网友:
山寨的就别折腾了,弄好了就不怕充坏用电器?

网友:
Pdd买了个PD头带linghting线才8块钱,好评还反了2块

网友:
申请M币清零的,终于找到组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