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注意了,那批烯王充电宝里有用拆机电芯的产品

楼主(2021-07-23):
今天论坛买的一充两宝套餐到货,发现两个充电宝中一个没有保护贴膜,中段有一条小缝,遂先拆之。拆解中发现卡扣断裂一半(卖家解释说可能是路上挤压所致,但看后来内部状况判断也许是厂里返修),完全拆开后发现电芯上竟然有残留的不干胶印,有些胶印还不大干净,粘了灰的感觉,但是看电池焊点又确定是原厂没动过,所以只能有一个结论---这个充电宝就是用拆机再利用电池组装的。这公司在自己忽悠用的噱头产品上都搞骚操作,用回收电芯,实在是凉的不冤。
PS:查了下电池厂家,确实是磷酸铁锂电池,这点没假

网友A:
可能是返修过的,两个同样的充电宝拼装,整个电池组挪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返修过的,两个同样的充电宝拼装,整个电池组挪过去。

不干胶痕迹有一部分被压在电池组绝缘青稞纸下边,所以肯定在组装成电池组之前这不干胶痕迹就存在了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啊

网友:
看起来我的两个都是拆机货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稍微低点,容量小点,做充电宝不合适吧?

网友B:
这商家的话不可信,人家是为了赚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是话几百元买个好的吧。

网友C:
那么大壳子,电路板堆料,电池缩水

网友:
其实他家pd充电头的质量也不行,我买个一个拆开,里面有很多手工焊接的痕迹,而且电路的布局感觉也不是很合理,拆解直接扔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外壳的做工和磨具的精度真的很不错,感觉有面子没有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壳子,电路板堆料,电池缩水

电路板还是LTC3780结构四管式单电感升降压,适当缩水成XL6009单管式双电感升降压,增加点阵屏幕更实用些,显示电压电流功率曲线等。

网友:
电池垃圾点啊,电路板再好也是浮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商家的话不可信,人家是为了赚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是话几百元买个好的吧。 ...

宝是买充电头送的,给喜欢折腾的老铁拆主板改装的料板货

原福利贴 都没看过   哪跟哪呀

网友:
2组充电宝,一组2节电池不行,一组1节电池不行。其他地方搞了几节铁锂电池换上去了。最高60W充电还是很厉害。只要十几分钟就充满了

网友(2021-10-07):
是的,大多数都是拆过的,不懂啥情况,大概是好的都挑出去坏的卖出来,这东西以前京东119可以用券,大概99,一个充电宝一个充电器套装,现在坏了商家能按5折都卖掉,也算是天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