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万声达PA-9000P功放机

楼主(2021-07-23):
挺重的,特拆开看看

楼主:
就二头牛重,这个输出变压器看不懂,望科普

楼主:
5200对面应该是1943,不想拆了

网友A:
现在住楼不能开,从前住平房还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住楼不能开,从前住平房还能行。

早就淘汰下来了

网友:
这是定压定阻两用功放,单声道,两个环牛一个是电源牛一个是输出牛,定压输出经过了输出牛,定阻输出是直通

网友:
 漂亮的外观,里面电阻、电容也不多。

网友:
舞台音响只能听个响了,都不是家庭用HIFI机的级别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只是没有堆料

网友B:
我看只能说听个响而已,太粗糙,只有2个环牛还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只能说听个响而已,太粗糙,只有2个环牛还能看看

拆件用总行吧

网友C:
广播用功放,功率28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播用功放,功率280W!

看楼上的图,标700W

网友:
定压功放,一只火牛,一只输出牛,7v,20v,100v。

网友:
定压功放,单声道,不是家用机。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好两头牛都是真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负责把音频信号升压分成0-20-70-100v电压供给各个不同的线路,用料也还行,广播功放机还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