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的手机插充电器,会显示……

楼主(2021-07-23):
插 type-c 充电器充电,手机屏幕上会显示 “不支持已连接的USB设备”。充电器是手机原配,充电线不是原配。

网友:
typeC的cc1脚没有按标准上拉电阻,或者cc1和2都上拉了。

网友:
烂苹果的不是原装线吧?

楼主:
用非原装的type-C充电线,插电脑和5v充电器,都没有这个提示。只有插原装的9v 5v  2种输出电压的充电器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非原装的type-C充电线,插电脑和5v充电器,都没有这个提示。只有插原装的9v 5v  2种输出电压的充电器才 ...

只有快充才会检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