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扩展坞,vl817 有能折磨出来的

楼主(2021-07-24):
隔壁老王家的
有没有入手的。

琢磨了好久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接口。

不知道是Type-C还是USB3.0的

网友A:
好像以前看过,说是PD接口的
VLI那块主控查不到资料吗?

网友:
也想要扩展,论坛80多那个在我的 y7000 和 红米手机不能用

网友B:
这个接口不是什么标准接口,就是方便走线弄的焊盘而已,对接的是TYPE_C线材
你这个是PS176+VL817来的,可以找个原理图接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以前看过,说是PD接口的
VLI那块主控查不到资料吗?

查得到,英文看不懂。多层板不好找那个引脚对那个

网友:
Typec是接口形式,3.0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不是什么标准接口,就是方便走线弄的焊盘而已,对接的是TYPE_C线材
你这个是PS176+VL817来的,可以 ...

是Type-C的。这个板子两边都有焊盘而且不通。一共17个引脚给Type-C接口也对不上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ype-C的。这个板子两边都有焊盘而且不通。一共17个引脚给Type-C接口也对不上呀 ...

标准type c是24 pin,其中4个电源,4个低,因此24+2-8=18
17个pin似乎还少一个pin啊

网友:
接口完全符合type-c的pd+3.0协议啊,8个高速pin(TX与RX各4pin,构成4组差分高速信号),2个USB(D+与D-)用于握手3.0,4个PD线用于握手PD充电和翻转信号脚,剩下一个是VBUS(铺铜的那个pin),旁边四个大脚全是GND。很合理呀

网友:
差分走线的一定是TX与RX与DATA,剩下的松松散散的就是PD,拿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来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ype-C的。这个板子两边都有焊盘而且不通。一共17个引脚给Type-C接口也对不上呀 ...

PS176:  42pin 是RRX1N对应B3,   41pin是RRX1P对应B2,  39pin是RRX0N对应A10,  38pin是RRX0P对应A11
VL817:22pin是SSTX0-对应B10   23pin是SSTX0+对应B11,  25pin是SSRX0-对应A3, 26pin是SSRX0+对应A2, 28pin是usb2.0  dp+对应A6,  29pin是USB2.0DP-对应A7

VL102这个PD协议芯片我就没有用过的,没得原理图给你参考

网友:
电子垃圾戒了很多年了,坚决不碰,有需要都买成品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