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艺电动扳手48的电池和88电池的保护器通用吗

楼主(2021-07-24):
想把自己的两块48的电池改成一块88的电池   不知道保护板能不能用   再一个请问这两个型号的电池除了容量不一样   其他的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大神解惑了

网友A:
电池不行上某鱼讨个大牌子的拆5串2并的电池组焊上,比你折腾这个垃圾电池要实在。两组容量内阻不一样的电池组在一起就是好电池欺负差电池,一点都没有你想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上某鱼讨个大牌子的拆5串2并的电池组焊上,比你折腾这个垃圾电池要实在。两组容量内阻不一样的电池 ...

谢谢    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