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多倍通套壳ROS板子的AP拆解(DB6000A)

楼主(2021-07-24):
写在前面:
套壳的山寨AP不少见,一般都是套TP水星之类的路由器板子,他这个套了RouterOS板子的,成本可就高多了,LED居然都是工人手工飞线的,就不知道了他这年产量能有多少台。板子是RB91XG,配置是AR9342,还有一个外置的千M网卡PHY实现的G口。方案相当陈旧。

网友:
估计是现成的板子再利用...

网友:
这个功率大不

网友:
用网卡来实现千兆口这事。。。在极3路由有,,,

网友(2024-01-03):
指示灯甚至都是从板子上飞线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