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与TH58NVG7S2FTA30的参数问题

楼主(2021-07-24):
图便宜买了n多东芝7s2fTA30,结果发现大多数主控没参数,目前自己上2246en自己改参数成功开卡,在一度确认没插在USB2.0的情况下,得到了读写40的"优异成绩“。
2246en的参数如下:

A3=Toshiba,128Gbit(8K),TH58NVG7S2FTA30
Toshiba,128Gbit(8K),TH58NVG7S2FTA30=98,D7,D1,22,7A,55,1,21,01,0,4056,4096,2,3,0,64,2,8,576,2,52,8F,27,100,2,1F,18,1,1,2,1,52,51,0,0,0,1,0,0,00,77,77,77,77,12,12,77,77,66,66,66,66,0,0,〗,,

由于成绩太过优秀,我瞬间觉得手里的46en配不上他,遂搞了几片903贴上,然后加参数什么的,死活开不了,始终就是开卡卡fw。然后主控灯不亮,之后报错BOOT FW FAIL!
往后只有短接才能认主控了。
参数如下:
[TH58NVG7S2FTA30-98D7D1227A55]

Vendor=Toshiba
FlashID=98D7D1227A55
Feature=32S16G_D
MLC=0
Planes=1
PageSize=8192
Blocks=4148
Die=2
Pagesperblock=64
Sparesize=57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7E1
SetTiming=0
GPT=0
INT=3,0,2,1028,3,206,0,1,1,2,0,2,0
IO=4,X,X,2,4,6,8
PJM=1,1,1,1,1

我改过planes(数值1.2)、die 但是始终没成
有没有大佬懂得参数哪里不对?
若有直接提供参数或者工具的话,感激不尽!!!
附:我找到的5s0f的1
1
资料最后更新,已解决,参数奉上:
[TH58NVG7S2FTA30-98D7D1227A55]

Vendor=Toshiba
FlashID=98D7D1227A55
Feature=32S08G_D
MLC=0
Planes=2
PageSize=8192
Blocks=4148
Die=2
Pagesperblock=64
Sparesize=57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4
TimingSet=906
SetTiming=0
GPT=4
INT=3,7,2,1,3,174,0,1,1,3,0,2,0
PJM=0,0,5,5,0

有个小bug就是“增强稳定性”调1才能PASS,我不懂参数,也懒得调整了,大家有更合适的参数可以发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A:
让非TOG闪存跑TOG的速度肯定不行,100%开不过。部分速度设定找MLC非TOG闪存的试试。即使能开成功,双贴闪存读写速度也就8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非TOG闪存跑TOG的速度肯定不行,100%开不过。部分速度设定找MLC非TOG闪存的试试。即使能开成功,双贴闪存 ...

是的,双贴不到80,但我感觉12块的903是这颗粒最合适的去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非TOG闪存跑TOG的速度肯定不行,100%开不过。部分速度设定找MLC非TOG闪存的试试。即使能开成功,双贴闪存 ...

老哥,哪些参数是速度的 啊,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非TOG闪存跑TOG的速度肯定不行,100%开不过。部分速度设定找MLC非TOG闪存的试试。即使能开成功,双贴闪存 ...

卧槽,牛逼,一语中的!!!!!!!!!大佬

网友B:
7s2?
有机会上群联的,8K的固件基本都有  能上2251-01速度嗷嗷的。上50可以跑2.0的满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s2?
有机会上群联的,8K的固件基本都有  能上2251-01速度嗷嗷的。上50可以跑2.0的满速 ...

2251-01板子又贵又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1-01板子又贵又不好找

老哥,你的参数能否给我看一下,我这还是有点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7s2?
有机会上群联的,8K的固件基本都有  能上2251-01速度嗷嗷的。上50可以跑2.0的满速 ...

看来2.0才是他的最终归宿

楼主:
双贴出现一个问题,无论怎么改,双贴速度也就30多,不然fw报错,不知道我参数有问题还是怎么着

网友D:
双贴读写都是6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贴读写都是60的样子

那我的参数还是有问题,你有参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