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问pvc水管怎么分割才能整齐无损

楼主(2021-07-24):
谢谢各位。
今天改进了一下工艺,模拟割刀的方式用剪刀压进去一丝丝,
管子旋转一圈,松开剪刀,直接掰断。切口整齐无白痕。
立即实现预想效果了。

pdd买了把pvc管剪,分割出来效果差强人意。

不知道卖家是用什么分割的。买的1m的管子,卖家就能分割得很整齐无损。

我用管剪剪出来首先管子变白了,切口还歪歪斜斜的。还要使劲滚圆了才能插入弯头中。

点解。

卖家这种切口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你买的是劣质管子

网友:
没办法吧,一般用切割机端口能平一点,但是光洁度没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劣质管子

是他买的劣质刀,质量好的刀可以毫无感觉的把管子切断且切口完美

网友:
第一、你要买一把好一点的刀。
第二、剪刀的大小要与管径匹配,不要用太小的剪刀去尝试剪大管径的管子。
第三、技术很重要,经验是积累起来的。

网友:
他的是锯片,你的是剪刀,效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B:
试试这个管子割刀,我们用这个割自来水钢管,断口很整齐,PVC管子应该也能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管子割刀,我们用这个割自来水钢管,断口很整齐,PVC管子应该也能割。

这个可以

网友:
剪刀买错了
要这种

网友:
刀要快口,剪下时管子带旋,多用就好了。

网友:
环切。如果对端面有特殊要求,可以将刀片拆下自己打磨试试。再不行用线割、线锯之类的,像超市割骨头那种锯子。

网友:
你这个是割大直径ppr管的,剪pvc管用最便宜的那种管剪,9楼发的那种,剪刀压下去感觉切进管里以后,另一只手稍微转一下管,管子就不会被压扁了

网友:
空调扩口套装里的旋刀之类就行

网友:
边剪边转,切口比直接剪的好些

网友:
12楼正解,刀口不垂直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有坛友把各种价位的买了测评过,没一把剪出垂直的
想要完全直只能用环切的管子割刀,不嫌麻烦的话你买的那个也可以环切,进刀一格转一圈

网友:
pvc材质不像ppr、太脆,建议家庭切割用切割机+切片或者直接手工钢锯,毛边用刀片或毛巾捋清!若使用管剪剪完后会有收口现象!

网友:
是不会用,这种剪刀片到管子要拉一下出,切出口再用力压剪

网友:
如果是穿线的那种线管, 美工刀 , 剥线钳都可以了.

是如是水管用的那种都要专门的管刀才行.

网友:
我都是用切割机切的,那种管子割刀并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