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48V10AH的电动车锂电池拆解折腾。

楼主(2021-07-24):
『X折腾』48V10AH的电动车锂电池拆解折腾。
本想折腾一下放在小黄蜂电动车上的,不管是增加续航,还是以后的改装,都不错。。可惜,,没有合适的空间。
介绍了很多个换电池的给老板,跟老板闲聊之下看到几组锂电,老板就顺手送了我一组

看参数是18650锂电池13串的保护板

扒皮可以看到参数

本来也在电动车上安装了这个切换插座,来切换铅酸与锂电之间的使用。。。但是发现很不靠谱

测试放电和充电

那时刚好修好了这个充电器

用胶片的塑料片绝缘一下

一个新日,一个雅迪的轮番测试,感觉没区别,

用小黄蜂电动车,来回一趟单位和家,10公里左右就没电了,本人体重150左右

放电后测试一致性一般般

不过两款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都很正

最后挂咸鱼套餐卖了

雅迪+48V电池套装,购买的也是DIY玩家,弄了一个卡丁车载自家院子玩,也是奇人一枚。。

网友:
看到那么多电池组怕怕了,崩起来熊熊大火人就瞬间没了。

网友:
10km,也就是容量不到30%了

网友:
天能的电池,我坏了3组了天能就保护板不错,电池真一般般

网友A:
杭州刚出过事,反正不是铁锂的电池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X67经常修好咸鱼,主要没时间,有时候10块20的 也就懒得寄,不然我也来学习修好发贴走咸鱼结束

网友:
论磷酸铁锂的重要性

网友:
18650最多会放鞭炮,不会集体爆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杭州刚出过事,反正不是铁锂的电池我是不敢用的

杭州那个还没出调查结果。据网上的信息,车主电动车的原配是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不知道充电器换没换。事故应该跟电动车车身没关系,但是电动车厂家的坏消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杭州那个还没出调查结果。据网上的信息,车主电动车的原配是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不知道充电器换没换 ...

人为因素比较多,如果大厂,或者保护板有保护,电芯质量又OK,相信也不这么多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杭州那个还没出调查结果。据网上的信息,车主电动车的原配是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不知道充电器换没换 ...

反正炸成那样肯定不是铁锂,车用锂电池只相信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杭州那个还没出调查结果。据网上的信息,车主电动车的原配是铅酸电池,换成了锂电池,不知道充电器换没换 ...

三元锂和锰酸锂本来就不适合车用,现在据说很多新国标用的都是锰酸锂的了,我之前就乌鸦嘴过,说如果以后新国标普及了会不会起火事故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为因素比较多,如果大厂,或者保护板有保护,电芯质量又OK,相信也不这么多意外。 ...

三元锂的电芯怎么OK?本身就是不合适做车用的东西

网友:
铅酸重,安全!
锂电轻,寿命长,原来保护板是保命的!!
那么多电池才10公里,卖的好!

网友:
好多的电池啊,喜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的电芯怎么OK?本身就是不合适做车用的东西

现在新能源汽车很多三元锂电池 开在路上慌得一逼 我自己的也是三元锂

网友:
居然没有任何绝缘隔离

网友:
正规渠道,质量过关的锂电还是放心的,不能因噎废食。
现在用锂电的地方多了,手机,各种设备,很多都是锂电。
如果真的和大家理解中的不安全,国家早就禁掉了。
个人喜欢硬包的,21700,哈。但软包的便宜,能量密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能源汽车很多三元锂电池 开在路上慌得一逼 我自己的也是三元锂

对啊,汽车用三元锂,电动车用锰酸锂,都为了成本,安全性就听天命了嘛,出了事再加一句你电池使用不当,汽车还好说有年检,电动车你说都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