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个“四代”蓝牙耳机,看看值不值

楼主(2021-07-24):
蓝牙耳机声音太小,于是网上花了19块钱买了个“四代”蓝牙耳机,蓝牙显示型号是“pro4”
对于这个价格,也没报什么期望,能开盖直连,声音够响就不错。
结果昨天摘口罩的时候不小心带掉了一只,我还踩了一脚,于是这耳机打电话对方说嗡嗡响。
好在另一只耳朵还能用,就当单耳的使用,这只耳机简单拆开看看是什么结构

耳机壳子被我踩开了,竟然没坏,事后直接扣回去了,材质还算不错,里面有块小磁铁

电池看起来很简陋。音量够大,音质就那么回事。不过比多多上9.9的好多了
喇叭和发声孔不是一个方向,不懂什么原理

电路板没法从上方拉出来,因为电线的原因,下方也只能拉出一半。麦克风看起来不怎么样,难怪都说我打电话声音小。不知道那种固体唛能不能直接替换这种麦克风

在办公室,没有烙铁,又不太忍心拉断电线,毕竟听歌还凑合。所以看不到主控芯片
另一面的小铜柱应该是触摸用的,非常不灵敏。小黑点好称是入耳感应,其实感应个鬼啊

应该对得起价格了吧

网友:
刚刚收到免费的淘特小鸡芒果人i7mini蓝牙耳机,tws系统,电池听音乐管个4-5小时。再准备养几个办公室、家里都放着,听听音乐不吵人。现在要喂鸡2个月才能到手了

网友:
淘宝特价版小鸡礼物那么快到手啊,人品爆发啊!!

网友:
只拆了一半~

网友:
这个价格有麦可以了 大多数只能听 不能打电话

网友:
我在拼多多买了一个这样的蓝牙耳机,不到半个月,一边就不响了,而且也充不进去电。

网友:
真的好戏小啊

网友(2021-10-28):
中科芯片,买过一个类似的,续航就2小时,然后PDD虚假描述白嫖了一个。扔那吃灰呢。做工劣质,成本感觉最多5块钱

网友:
听小说很好,能响就行,而且听小说的软件能设置音量增大,所以音量小些也能通过软件里面设增大,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声音够大吗。我也是想买个声音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