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电脑没有闹钟呀?有推荐的软件吗

楼主(2021-07-24):
有时看网络连续剧会忘记其他事情,想在电脑设置一个闹钟提醒一下发现系统居然没有闹钟的,请问还有其他闹钟软件可以下载吗?

网友A:
搜索一下日程软件

网友B:
不用手机闹你用电脑闹?电脑开着不费电?

网友C:
W10可在应用商店下载一个

网友D:
优效日历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日程软件

搜了一下发现也有闹钟软件我想要设置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手机闹你用电脑闹?电脑开着不费电?

只是在用电脑看连续剧时才用的,暑假手机经常被小孩拿去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10可在应用商店下载一个

我还没有在系统商店下载过软件以前试过貌似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把这个在线闹钟网址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效日历用下

看来类似软件还蛮多的。

网友F:
win10自带你不用怪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自带你不用怪谁

有自带的最好了,我居然一直没有看到在哪里,手机自带的就一目了然。

网友G:
win10系统自带,你搜索“闹钟”即可

网友H:
https://blog.csdn.net/siguchou/article/details/106933661
Win10 LTSC好像不带,可以自己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10系统自带,你搜索“闹钟”即可

找到了试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blog.csdn.net/siguchou/article/details/106933661
Win10 LTSC好像不带,可以自己按上 ...

我的win10专业版的自带了以前居然一直没有看到。

网友I:
我用的是这个系统桌面环境(KDE)的闹钟功能 估计windows10应该也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这个系统桌面环境(KDE)的闹钟功能 估计windows10应该也有这样的功能

看起来还是win10系统的自带闹钟设置比较简单。

网友:
我都不用闹钟,肚子饿,或者犯困,就是到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