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硬盘盘符变成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24):
RTRT

C盘盘符变成黑色方块了,咋回事呢?
这个移动硬盘是后来加的作为系统盘用来加快开机时间的
用的2~3年好好地,现在变这样了

网友:
 被真正的黑客入侵、、、、鸟。

网友:
用魔方重建一下系统图标缓存看看,然后重启一次

网友:
一般来说  你C盘根目录下肯定有一张这样的图片 删除这一张图片就回复成系统默认了  C盘目录下应该还有个与之搭配的autorun.inf文件  删除也可以(应该是隐藏文件,需要打开系统的隐藏文件才可以看到)

网友:
重装系统把

网友:
系统图标文件问题

网友:
再买个新电脑吧。

网友:
小问题,百度一下。

网友:
图标问题,试着清空缓存试试

网友:
右键
属性
自定义
换图标试试

网友:
清理缩略图缓存

网友A:
好奇那个99M的分区能干什么用?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电脑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那个99M的分区能干什么用?

是efi系统分区。

网友:
给我1W块钱我给你解决,解决不了再给我1W

网友:
用这个写批处理试试:

@echo off
taskkill /f /im explorer.exe
cd /d %userprofile%\AppData\Local
del IconCache.db /a
start explorer.exe

网友:
知道就行,不影响啥,放那儿不管它。

网友:
这是个性图标,恭喜你,获得免费使用权。

网友:
win7右键个性化里面有调节系统显示比例那个,跳到125%然后注销系统,看看好了的话再调回去100%!

网友:
奇怪,
win 下 EFI 默认是隐藏的吧,
就算用编辑工具修改了属性显示出来,
一般也不会分到 D 这个盘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