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充电器有什么问题?给摩托车电瓶充电很快就转灯充不满

楼主(2021-07-24):
因为我的摩托车,都是在邻近菜市买菜用,电瓶自充电有点供不应求,于是网上了这开关电源式充电器,类似电瓶车充电器那种。但这充电器往往充不满,充电器很快就转灯,不知道还以为是电瓶坏了。这充电器测量空载13.8ⅴ。
    如果把车拉到摩托车修理店,用那种老式们变压器充电,充电很正常。

网友A:
 好,不错,还要下载才能知道你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买成锂电池充电器了。你应该需要那种三段式充电器

网友:
空载13多v,估计接电池后,电压更低了,所以充不满吧。

网友C:
你是如何做到上传的图只有1K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错,还要下载才能知道你的问题。

经常一个不小心就是-35,贼蛋疼

网友:
好家伙,你这是超级压缩图片技术,图片太模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做到上传的图只有1K多的

手机浏览器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买成锂电池充电器了。你应该需要那种三段式充电器

也没说是锂充

网友D:
电压低了,14.5v才能充满电瓶。

网友:
充电电压不够呀?14.4伏以上才行。

楼主:
内部由光偶与Lm358组成,调那个电阻可提高一点电压呢?

网友:
13.8V不是正常吗?

网友:
不过倒是看一位买12V6A的 说空载电压14.5V,到底应该多少伏?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我也有一个还发个贴,至于几段?我空了得研究一下没时间弄这些,还要找找东西放哪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355

网友:
主要问题是你的铅酸电瓶不行了,再检查一下摩托车发动时的整流电压是多少,一般都有14.5V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了,14.5v才能充满电瓶。

夏天浮充这电压可以了,可能他电瓶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我也有一个还发个贴,至于几段?我空了得研究一下没时间弄这些,还要找找东西放哪了
ht ...

浮充电压的确定与电池所选用的电解液浓度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情况下(25℃),圣阳公司GFM系列电池浮充电压为2.25V/单体,SP系列电池为2.27V/单体。

  (1)蓄电池平时均应处于在线浮充状态。   (2)蓄电池的浮充电压为2.23V/单格(25℃)。   (3)浮充运行6个月后同组电池之间端电压的最大差值应不大于100mV/单格。   (4)浮充过程正常情况下的浮充电流≤1‰C10。   (5)浮充电压应随温度变化加以相应调整,温度补偿系数一般按2V系列采用-3mV/℃·单格,6V、12V系列采用-4mV/℃·单格(以25℃为基点)。

环境温度     建议浮充电压   12V级联浮充电压
5            2.33           13.98
10           2.305          13.83
15           2.28           13.68
20           2.255          13.53
25           2.23           13.38
30           2.205          13.23
35           2.20           13.2
我家的电动车自己加了热敏电阻,改了温度补偿的,夏天低,冬天高

网友:
转灯不能代表什么的,最好还是测下电流,有些山寨充电器虽然转灯了,但电流还很大,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夏天浮充这电压可以了,可能他电瓶不行了

不是,13.5v夲来就充不满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