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平平无奇鞋盒功放

楼主(2021-07-24):
功放板和前级板自己焊的,电源成品,一律淘宝货
全貌

哪家功放板应该能看出来,tda1514,元件一般般,但电容电阻都是量出来的左右匹配,散热片也很小,还不及人家改装的路由器散热。

082垃圾运放…一样电阻电容都是左右匹配。

就不用变压器,偏要用开关电源,不仅用开关电源,功放和前级还共用电源,可它就是没底噪,诶气人…供电额定96W,电压调至双27.8V,够1514最大功率的电压。

前头这是个电压表,虽然没啥用。

网友A:
还是喜欢AD828+LM3886,够劲

网友:
电源链接有吗

网友:
这是塑料盒吧。。鞋盒。。还没这个高档。

网友:
我现在用的4766

网友B:
对于我们爱动手的,不能有个合适漂亮盒/壳体才捉急,有些小制作花钱买网上壳子不划算,价钱太高不如买成品。

楼主:
搜店铺,闪颂,全新的能调压的裸板电源淘宝上还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爱动手的,不能有个合适漂亮盒/壳体才捉急,有些小制作花钱买网上壳子不划算,价钱太高不如买成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AD828+LM3886,够劲

有反馈隔直电容的不感冒

网友:
鞋盒真的不会存在散热问题嘛

网友:
老夫一个车机解决所有,既能听收音机、CD、蓝牙连接、还能当功放使用。

网友C:
如今都是楼房,功放声太大扰民,声音小点,音质好点就行了。

网友D:
真不如买个车机

网友E:
不错,换个金属机箱更好,看到三个开关电源,那两个大的70大洋?

网友:
可以起名叫协和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换个金属机箱更好,看到三个开关电源,那两个大的70大洋?

整过铝壳的,不会再整了,没机床纯手工整铝机箱报废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换个金属机箱更好,看到三个开关电源,那两个大的70大洋?

得七十块钱,够个一百瓦环牛了;不用变压器是因为1514最高电压双30,到最大功率的电压双27.5,之间余地太小,整线性稳压又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如买个车机

消耗消耗存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今都是楼房,功放声太大扰民,声音小点,音质好点就行了。

是哩,现在最新的数字功放ic也是这路线,高指标低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哩,现在最新的数字功放ic也是这路线,高指标低功率

实际上数字功放,最大的好处是省电,功率大,比老功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