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 远程桌面 win7 ,无法运行DirectX3D程序

楼主(2021-07-24):
从win11主机远程桌面去控制一台win7老机器,一切都正常直到在远程桌面中去运行“VsCode”,“Simplify3D”,“Cura”,“Potplayer”这些需要DirectX3D的程序,立即就自动断开连接且无法重连了。如果那些程序在接显示器本地运行的情况下,是正常工作的。

请问什么原因导致以上情况,是远程桌面本身?  TeamViewer 可以做到吗?

网友A:
远程桌面本来就不能运行3D程序,哪一代的WIN都一样,其他类似的软件也差不多,要么性能很差,反正我印象里没有一个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桌面本来就不能运行3D程序,哪一代的WIN都一样,其他类似的软件也差不多,要么性能很差,反正我印象里 ...

原来如此,thanks

网友:
需要在win7机子上开启RemoteFX
1- 运行gpedit.msc
2- 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远程桌面服务/远程桌面会话主机/远程会话环境
3-修改"配置RemoteFX"设置为启用
4-执行gpupdate,如果没效果则重启主机

效果不怎样,因为微软内部锁了30帧,建议用向日葵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