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平时diy的时候用的台灯是多少瓦的?

楼主(2021-07-24):
这里特指led灯,场景也只限于diy的时候,而不是看书或者看电视等其它场景,如果是白炽灯或节能灯,也可参考以下估算值选填:
大家畅所欲言吧

1W LED=3W CFL(节能丁)=15W白炽灯
3WLED=8W CFL(节能欲丁)=25W白炽灯
4W LED=11w CFL(节能教丁)=40W白炽灯
8W LED=15W CFL(节能歌丁)=75W白炽灯
12W LED=20W CFL(节能x丁)=100W白炽灯

28寸大轮毂新能源节能环保 自然风空调 可改油电混合动力车镇楼!
单选投票, 共有 69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0.87% (42)
21.74% (15)
17.39% (12)

网友:
正常情况下,12W的LED已经是极限了。70W的卤素灯会太亮。亮度上面,12WLED略暗于70W的卤素灯。

网友A:
 应该设置投票有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设置投票有奖励。

可以手动给分

网友:
直接买了两个论坛神灯Vavofo,带电池停电也可以用

网友B:
我能说我晚上一直用头灯操作吗?
台灯怎么用都不爽,头灯是目视角度顺爽。

网友C:
一般我选用调光LED,功率20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选用调光LED,功率20瓦以上

有推荐的么,去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我晚上一直用头灯操作吗?
台灯怎么用都不爽,头灯是目视角度顺爽。 ...

不错的想法哦。

网友D:
工作台,头顶上方10cm高度,有一支50cm的8w LED,色温4000k,照明情况从我的帖子里也能看见

网友:
搞了2个汽车用的铜基板LED,贴在CPU散热器上,用改装后的KIS-1R17模块驱动,干到30W,24V电源降压到11V作为恒压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么,去瞅瞅

某宝搜调光 LED 台灯 长臂,有不少选择,但是这种长臂灯灯头比较重,必须夹桌子,没有底座

网友:
特地拧下来看了一下,才6W,只能说基本够用

网友:
9w,4500~5500色温刚好,不太黄,也不太冷色调,看着舒服。

网友:
讲真,为什么不买山田Z80 pro

网友:
3WLED=8W CFL(节能欲丁)自行车用可以了,太大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台,头顶上方10cm高度,有一支50cm的8w LED,色温4000k,照明情况从我的帖子里也能看见 ...

o.??老哥哪个帖介绍过么,学习下咋布置的啊

网友:
有个15W射灯,想改一下灯碗,光线太集中局部太亮拍照容易过曝

网友D:
引用 楼主:
o.??老哥哪个帖介绍过么,学习下咋布置的啊

工作台上有一个货架,货架最下面的层板离桌面有50cm左右,层板底下固定的那条LED灯,给桌面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台上有一个货架,货架最下面的层板离桌面有50cm左右,层板底下固定的那条LED灯,给桌面照明 ...

8w的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