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挖出B860AV2.1-A 隐藏的WiFi功能

楼主(2021-07-24):
1、打开隐藏的wifi

这个盒子在“设置”界面,无论以怎样的组合键方式,都不能打开wifi无线,同理,在“设置”界面也不会出现wifi无线的选项。

分析既然有蓝牙,WiFi芯片就应该有,一般有蓝牙的芯片都会和wifi芯片集成在一起。

我们需要拆开盒子确认一下。拆开后,确认芯片是具有低功耗双频WiFi子系统和蓝牙子系统的TM7668。

既然在“设置”里不能打开WiFi,是否由系统app来加载?在当贝桌面里试试看。

A、打开“TV盒子助手”,填入IP地址,将dbzm.pak文件拖拽到“TV盒子助手”安装界面,数秒安装完成,重启盒子。

B、重新启动盒子后进入到“当贝桌面”,下拉进入“当贝桌面”设置,再进入到无线选项,开启无线网络,然后,选择你的路由器,输入路由器密码,连接盒子
后,小锁符号左出现“已连接”字样,OK,当贝桌面右上角会出现WiFi接入符号,说明我们已经解决了wifi问题。

下面对盒子优化一下。

2、盒子未修正前,开机启动就会会进入“零配置初始化流程”界面,不断的加载本地客户端信息。

在 /system/app 里面修改以下2个文件属性,这样,就可以快捷的登录到我们安装的当贝桌面。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chmod 0000 /system/app/ZTEZeroCfgUI.apk      //零配置初始化
chmod 0000 /system/app/auth_nmcm.apk         //本地客户端 Baseclient

修改属性相比删除文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时返回到原版文件。

3、去除第三方APK安装限制

用U盘安装第三方app,往往会提示“不能安装第三方app。。。。。。”等。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echo "setprop config.Android.AppInstallCtrl 3" >>/system/bin/init.zte.post_boot.sh
reboot

4、禁止中国移动IPTV
没有当地运营商的用户账号,且不一定在运营商所在地用盒子,本地的“中国移动IPTV”版块也就没有啥用,那就禁止了吧。

可能,有些网友就在在盒子所属地,那么就请跳过这个修改。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chmod 0000 /system/app/CMCCLauncher_V2.0.51.apk

5、蓝牙测试

至此,我们仅仅修正、提高了用户的权限,没有“刷固件”之类操作,因“固件”引起的一些问题,或者因“刷固件”造成的降级,都不会存在。

一切还是处女,无非是略施粉黛而已。

盒子遥控器用“菜单键+返回键5秒”搜索蓝牙设备,等遥控器上led闪动就放开按键,搜索到“YYYKQ”字符,就是盒子遥控器中的蓝牙,配对后显示“已连接”为OK。

以上操作,如果是二维码,需要先打开盒子5555端口、22端口后,再用adb操作。非二维码,网络上工具很多不再啰嗦。

网友A:
什么盒子那么奇葩,有蓝牙没无线?谁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盒子那么奇葩,有蓝牙没无线?谁买啊

运营商定制的盒子,只让你用有线连接他的路由器

网友:
2021年了还在研究B860A?

网友:
广东移动的新系统也不给开WiFi了,有选项,但是你打开要密码。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弄到了密码,,,结果就是和光猫超级密码一样的aDm8H%MdA:sweat:后来问师傅才得知。。。防止你们连WiFi用投屏功能的。

网友:
这个技术有点厉害了啊

网友(2024-10-08):
运营商定制的盒子,只让你用有线连接他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