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不碎纸的科密碎纸机M-738

楼主(2021-07-24):
       前几天合作同行送修一台不碎纸的碎纸机,说是不碎纸,而且好像有时候还没有电。于是本人立马检查,发现不存在有时候没有电的故障,但是发现这个碎纸机不能碎纸。纸张放进碎纸口无反应。拆机检查,发现里面纸屑特别多,清理之后以为故障排除,通电还是不进纸,继续检查进纸传感器,发现很多灰尘。于是清理。清理完后,发现进纸有反映了,但是碎纸电机不动作,试着手动进纸,还是不行,但是可以手动退纸。拆下碎纸刀头组件,拆下旁边的盖板,因为上次修得力的时候发现齿轮有问题,这次也顺着这思路检查一下,没有发现齿轮问题。于是给各个齿轮加上黄油,然后试机,可以进纸,以为故障排除。装上机子,通电试机,发现机子不能完全碎纸,就是碎纸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动作了。但是退纸正常,感觉还是齿轮有问题。又拆了一遍,这次注重检查齿轮,发现齿轮确实有磨损,但是都不严重。准备上网买齿轮,后来发现很多卖该机轴套的。于是再次检查,发现有一个轴套严重磨损。于是果断下单买轴套,今天到货了,装机后试机一切正常。

      好了,上图,上硬菜!

准备拆机

拆下来先搞卫生

准备开拆

清理后的维修台

看看纸屑大不大,由此可知这个碎纸机有多辛苦

电机部分,这种电机功率比较大,良心厂家

这个就是齿轮箱,斜对角的那两个就是轴套

清理完后,发现不进纸,继续清理进纸传感器

齿轮组件,其中的一个齿轮掉了

当时还没有发现这个轴套有问题

这是背面

这是正常的轴套

这是整个齿轮系统

就是这个齿轮的轴套有问题、

这个齿轮有轻微磨损

看看正常的轴套和损坏的对比

网友:
坑,材料不过关,计划报废

网友A:
一般是很多张同时放入,大力出奇迹才会造成这个部位的加速磨损吧,润滑也得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很多张同时放入,大力出奇迹才会造成这个部位的加速磨损吧,润滑也得到位。 ...

看外壳写着最大一次放6张,我一般都是最多放3张,这样机子不容易过热保护。纸张一次放得太多,碎纸刀受力越大,齿轮组磨损越快。有的人碎纸的时候没拆掉订书钉,也容易损坏机器。

网友:
轴套很辛苦啊

网友:
碎纸机的负载实际很大的,如果纸太厚或者放太多,烧电机都有可能。

网友B:
为啥不用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轴承。。。。

考虑成本

网友:
搞不好损坏就是因为厂家故意这么设计,不然你怎么买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轴承。。。。

应该就是成本问题 就像风扇便宜货都是轴套

网友:
想不到碎纸机都有碎不了纸张的一刻了。

楼主:
现在哪一样产品是专注质量呢,都是主抓数量呢,加之现在单位上办公室那些女人比男人还懒,有时候恨不得把一百张纸一起往里放,殊不知这碎纸机最大碎纸量只有6张。

网友:
这种配件去哪儿买

网友(2021-11-18):
好在可以买到配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