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几个手电筒 CREE XM-L T6

楼主(2021-07-24):
七个报废的

同事说 能修好两个就不错了

先看一下

尾部开关

灯头部分

炸管了

找出备件

这个的驱动 电路图

灯珠

无压力修好一个

接下来就没怎么拍照了
无非就是换驱动 换灯珠
六个 ok了

坏掉的来看一下
这个蛋黄裂了

这个蛋黄没了

这个炸管了

这个电感坏了

拿了一个 测试了一下 很正常

楼下从微观上看看坏掉的

楼主:
从微观上看看坏掉的
这个是 A1sHB

这个是 A19T

啥也看不出

这个是掉了蛋壳的

这个只剩个基片了

谢谢观赏 !!

网友:
赞一个   比我动手能力强的都要赞一个

网友:
什么放大设备?

网友:
手里的存货真不少

网友A:
T6温度太高了,不如换XML2,亮度提升而且发热小很多。不过现在新出的很多LED都很不错,流明纳斯,三星,飞利浦,CREE等等,最近新出的LED都很不错,最近买了SST40和XHP50.2,比XML提升很大!

网友B:
你们公司用手电筒,是不是拿起来都按在地上摩擦。。。。。?

要不那个蛋壳怎么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温度太高了,不如换XML2,亮度提升而且发热小很多。不过现在新出的很多LED都很不错,流明纳斯,三星,飞 ...

是的 这个灯头900mA,发热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用手电筒,是不是拿起来都按在地上摩擦。。。。。?

要不那个蛋壳怎么会掉下来 ...

也不知道前面的人怎么使用的 ,外壳也是磕磕碰碰的 到处是豁口

网友:
柒个,,,,,t6太热了,我改了一个电瓶车灯用的t6,拉满功率两个小散热片压不住。

网友:
7个都是空心仓,修好寿命也长不了,散热不行,论实心仓和一体仓对手电使用寿命的帮助

网友:
这么多手电筒做什么用

网友:
可以 楼主很是厉害

网友:
哈哈哈,厉害了,七个都修好了

网友:
蛋碎了,只能移植补上

网友:
又要散热还要防水密封也是挺难的。

网友:
这种手电如果10瓦满载,时间一长估计都握不住。

网友:
有微信或者qq么?有一个手电筒,死活拆不开。。。

网友:
蛋壳掉的那个用根金属丝接触正面的金线触点,通电应该还能亮

网友:
不用报废了,赶紧还回去!又给单位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