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二手长城巨龙1250W电脑电源拆机清灰---线序错误导致短路

楼主(2021-07-24):
迟到了半年的帖子

电脑在组装完成后烤机测试时出了点问题
CPU负载拉满有几率触发电源断电,黑屏重启

逛了一大圈,最后还是选择了长城巨(kuan)龙电源

一堆线

全模组电源

当时过年人在老家
没办法上机测试,就只有接电激活输出简单测试一下

拆开清灰

找不到合适的螺丝刀,螺丝又特别紧,废了亿点劲才拆开

12v0.7a准暴力风扇,不过声音不大,应该是温控的

表面看不怎么脏,卖家清过灰了

主板卸下来

赠品

这个电源待机功耗比较高,用继电器控制

待机控制小板

AP9992GP N沟道MOS管
细节部分积灰还是挺多的

应急DIY的清灰神器不如家里的刷子好使

这个不知道是what

2颗450v220微法电解电容

回家后把电源装机箱里

卸下旧的电源

装进去

理一下线

插线
细心的坛友已经发现问题了

就是这个线序出问题的CPU供电插头
一组+12v和GND弄
装好按开机键总是闪一下就保护了
我一个接一个插头拔掉排查,最后查到CPU供电插上有很大的火花!!

到电源那边一看????线序怪怪的

调整好线序
可以正常开机了

还好只是一组反了,到主板插座那儿短路了,要是全部颠倒那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

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出了点不大不小的问题。。。。。

卖家服务态度有点。。。。

至少电源用到现在还没再次出现问题

准高三了,暑假余额不足
这几天多肝几个帖子, 开学后要潜水一段时间

楼主(2022-01-13):
捞一把帖子。最近插有线耳机发现有比较严重的底噪。准备放寒假后给这个电源换绿波电龙,各位坛友来参谋参谋呗

网友A(2021-07-24):
珍爱电脑,远离矿龙之类的电源了。

网友:
电源是好东西,只是后配的线有问题

网友B:
全部反的也是短路一样会保护的

网友:
267是两个?一个的话差不多翻了一位

网友:
一看这灰尘垢就不是家用的货色···矿机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珍爱电脑,远离矿龙之类的电源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电源这东西,用料 设计余量大得很,独立待机小板+继电器控制主电,防雷过流短路保护齐全,毕竟后级的显卡比这电源贵几十倍,矿老板也要省心稳定可靠的电源不是?而且这个电源的电容都是寿命50000H,换句话说500块的海盗船750W 用料还没这个好,以前矿难的时候120块钱买了两个,真香啊、电源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后配的线,原配的线巨粗,线材都是16AW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电源这东西,用料 设计余量大得很,独立待机小板+继电器控制主电,防雷过流短路保护齐 ...

而且这个电源还是金牌的hhh
一点缺陷就是待机功耗比较大

网友D:
我的台达700w电源炸了极其不爽。想的电脑利用率不高,一个星期都不开一次,随便搭拉了个电源在那里放着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台达700w电源炸了极其不爽。想的电脑利用率不高,一个星期都不开一次,随便搭拉了个电源在那里放着算了 ...

我的电脑使用率也不高,开学后可能也就几星期用一次。不过考虑到要用很久,偶尔还要运行对性能要求特别高的软件,就按着最高预算去搭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反的也是短路一样会保护的

多年前同学在同学家玩,恰逢他买了个外置式移动硬盘盒,那个4针线颜色排列有点不伦不类,然后我和他几乎同时发现问题,5伏部分的2根线序装反了,还好及时发现不然新硬盘就要。。。。。

网友E:
我清理灰尘都是洗车机高压水枪 然后电吹风

网友F:
你电脑用的起多大功率啊一般也就300-350W。

网友:
好家伙,这么大功率的电源,电脑工作的时候处于长期轻载吧~~
不过矿电让我挺担心的,毕竟长期大功率工作,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清理灰尘都是洗车机高压水枪 然后电吹风

主板,显卡什么的我敢这样洗,电源不行,怕变压器进水。进水了很难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电脑用的起多大功率啊一般也就300-350W。

之前测过,最高500多瓦,轻载100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测过,最高500多瓦,轻载100w左右

瞬间500W吧,持续500W的时间少

网友:
我这电源350W航嘉还是去电脑城顺回来的。。
B75+I5 2400,8G内存,显卡GTS250都是顺的。。可能投资也才500左右不到吧。。
平时办公找资料够用,看看电影啥的。。
年纪大了。。游戏也玩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清理灰尘都是洗车机高压水枪 然后电吹风

你这个没晒个三天两头,都不敢上电来的。

网友:
矿电长城的巨龙后期缩水太厉害了,不敢上车,我上的是鑫谷昆仑1080W那趟车,还挺稳的。但19年的时候,锻炼过的昆仑价格已经接近300,而巨龙才130~150左右,性价比略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