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air 14 锐龙版,升级8Gb内存。

楼主(2021-07-24):
刚刚升级完,网上没有找到锐龙版本的,所以发一下。
内存条竟然是两根2666   4g的,手里还有一个2400  8g的更换上去了。
很好拆,12合一,轻松拿下,发几张照片,供大家参考。

楼主:
顺便吐槽一下,之前问了联想的官方,说是有板载内存,结果打开一看,竟让是两根一样的内存条,看样子没有板载内存。
网友们,升级这个AMD cpu的 内存,是不是 必须要一样的频率内存?还是必须用专门的内存条?

楼主:
再吐槽,触摸板掉漆,让人心烦。

网友A:
我的是联想小新7000,a6处理器4G内存128固态加1T机械盘。开个网页CPU都是满载好长时间!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B:
如果内存是全板载的,AIDA64会显示有几个插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联想小新7000,a6处理器4G内存128固态加1T机械盘。开个网页CPU都是满载好长时间!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

我的也是小新 潮7000,8代I5,没有板载内存,只有一个内存槽,没法组双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存是全板载的,AIDA64会显示有几个插槽吗?

这玩意不准的。 我得笔记本还显示四个插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小新 潮7000,8代I5,没有板载内存,只有一个内存槽,没法组双通道。 ...

我的潮5000,还有 板载的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联想小新7000,a6处理器4G内存128固态加1T机械盘。开个网页CPU都是满载好长时间!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

今年潮5000 加了一个16g的 内存条,好多了。

网友D:
直接买双8G,替换双4G,然后出了双4G,我可以收150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双8G,替换双4G,然后出了双4G,我可以收150两根

嗯 这注意不错

网友E:
竟然不是板载,这是老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潮5000 加了一个16g的 内存条,好多了。

我的关键在CPU性能不行,内存加了也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不是板载,这是老款吗?

不知道啊。怎么看是新款老款?

网友:
现在笔记本性能够,其他么凑活。。能买5800u或4800u  4000多元也不错。。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现在内存兼容性都还行,我锐龙2500u现在就是4+16超级不对称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现在内存兼容性都还行,我锐龙2500u现在就是4+16超级不对称双通道
...

你的都是 2400频率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都是 2400频率的啊?

哦,另外一条自动降频到2400了,而且我一条是现代颗粒,另一条是三星颗粒,这样搭配点不亮的概率比同厂商不同频率要大得多。

网友:
AMD最好是用高频内存,能提升不少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