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个21700做的充电宝

楼主(2021-07-24):
几年前用小米充电宝(只支持5v 输出最大2A)的电路板做了一个充电宝,当时用的软包普通锂电池,没有用外壳直接用热缩膜包,今年开始胀气了容量也剩下不多,就想着更换一个小体积的电芯,因为原来的感觉太大太重了。本来想用18650,结果看到有一个21700价格跟18650几乎一样,容量4800MA标称(到手测试内阻12.3MΩ,容量未测)。比划了一下尺寸就买了2个连运费 31.6元。

    同样的做法,为了尽量的缩小体积,没有用外壳,2个电池先用镀镍带点焊,电路板底部垫一块薄铜板中间用导热垫绝缘以及散热,然后用3M薄的双面胶粘电池上。电池两端用洞洞板裁剪出适当形状做保护,最后连线吹热缩膜。充电接口用美工刀割出来。

网友:
短路,丢出去,嘭!

网友A:
看负极三道杠应该是特斯拉报废电池里拆的,你最好做一下放电测试,我买了三个号称4800mah以上容量的,充满放电到卖家要求的2.5V也只放出来4500-4700,如果放电到2.75V,容量还要少100多mah的样子,内阻12-12.5毫欧,

网友B:
这是高仿小米充电宝的电路板,不是正品。

网友C:
从哪儿看出负极三道杠的?没有哇 ?

网友D:
小米的充电宝就是正品,我都觉得电路有问题。。
官网买过一个5000的,冲满了不用,基本1周跑完电。
以后就避开这个牌子了

网友:
 可以可以,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负极三道杠应该是特斯拉报废电池里拆的,你最好做一下放电测试,我买了三个号称4800mah以上容量的,充满 ...

具体容量这个就不深究了,反正也便宜,感觉这个内阻还对得起这个价,实际容量的话心理预期超过4000就好啦,不过我这个负极没有三道杠哦,也没有焊点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仿小米充电宝的电路板,不是正品。

管他正不正,也用了那么多年了。关键的是稳定的好,因为用的水果机,五福一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充电宝就是正品,我都觉得电路有问题。。
官网买过一个5000的,冲满了不用,基本1周跑完电。
以后就 ...

也许正品才会,我这个没有这个问题,最近电池胀气估计也是满电存放3个月没用导致,昨天拆的时候原来的电芯还有4.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哪儿看出负极三道杠的?没有哇 ?

好像不是全部都有,我买到手这2个就没有,正负极都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痕迹

网友:
唉 成品带pd也就四十多 费那老劲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