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ZB206+电池测试仪

楼主(2021-07-25):
本坛大婶@aacyxjz 挖的一个坑,路过时一不小心掉坑里了.........
先看一下原装货......

楼主:
改装开始,先动手拆除散热片和摸死
慢慢组装........

楼主:
总觉得有些别扭,跟大婶商量……..
重新打板,反正现在打板不收大洋,哈哈

楼主:
折腾中,差探针了

网友:
也准备入坑

网友:
恭喜掉到坑里了

网友:
怎么坑法?想撸一个试试电池容量

网友:
继续折腾直到完美

网友A:
老铁。改了后电池如何夹得紧呢

网友:
谢谢分享。。。这坑还可以。。。。。

网友:
我改的铝基板外壳

网友:
pcb文件哪有?

楼主:
底板是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改了后电池如何夹得紧呢

每边有3根探针

网友B:
用了一大块散热铝,2.6安放电可以不装风扇,一节18650加升压板用作供电,2000毫安时大概可以连续使用10多个小时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正准备折腾,但是电池两边弹簧针要缩短。不知道买的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大块散热铝,2.6安放电可以不装风扇,一节18650加升压板用作供电,2000毫安时大概可以连续使用10多个 ...

水泥电阻也加上散热片,不错

网友:
哪里还有坑可以入

楼主:
建议早些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