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鸿运扇的老大难问题 档位旋钮最容易断

楼主(2021-07-25):
档位旋钮最容易断。 虽然现在买一个替换并不难,但我喜欢一劳永逸,这些零件就应该金属制造。再差点,外面包一圈铁皮也好啊。

满以为淘宝一定有金属的旋钮,结果没有。 竟然没商家制造。

还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适合的金属件改一个。

网友:
恰好今天我的扇子开关也断了,不过是对流扇,我把那个十字豁口给拼起来然后上AB胶,固定好之后用电工胶带缠了几圈。

网友:
3D打印直接使用,或者再熔铝翻模

网友A:
花10元买个板子改成遥控。

网友:
仅仅是塑料旋钮的问题吗?会不会旋钮本身阻力太大?能不能考虑换整个旋钮?

网友:
你要是在柳州我直接送你几个

网友:
喜欢一劳永逸的,就采用电控板或遥控板,网上多得是,价格也不贵,很方便。主要是这种老货电机不错。温升低噪声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10元买个板子改成遥控。

估计用遥控又怕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遥控又怕丢...

那就多花5元,买个带控制面板的,可以在风扇边上按,也可以遥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打上热熔胶将就用上一段时间。

网友:
将修补好的零件拿去做个铸造模具,然后灌入铝水脱模,就可以制造出金属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遥控又怕丢...

这垃圾电风扇我觉得不配用遥控,就放在电脑椅旁边的伸手就能拧。我嫌遥控器占地方。

网友C:
找一截弹簧套着就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截弹簧套着就耐用了。

高手  我没想到弹簧。不过合适的不太好找。

网友:
这个旋钮粘好后在外面用缝衣服的线密密地缠上几层,然后用502点在线上,包你一劳永逸

网友:
用细铁丝密密的缠上几圈呢?

网友:
换个带按键的遥控板

网友D(2021-08-24):
还以为是导风轮开启时吱呀呀异响声的问题呢。哪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导风轮开启时吱呀呀异响声的问题呢。哪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么? ...

你说那个风罩? 我直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