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氵个帖,讲下自定义U盘图标的方法

楼主(2021-07-25):
太久没氵帖了,趁开学前还有时间赶紧来写个帖

先看下效果

文件夹背景是别的软件搞得和本期内容无关
开始讲是咋做的
首先,右键桌面,建一个文本文档

建好之后,右键它,重命名成 autorun.txt

然后右键打开它,输入下面的东西
[autorun]
icon=1.ico

保存,退出
然后把后缀改成.inf

现在,把这玩意拖进你的U盘里

然后找个图标文件,把他命名成1.ico也扔进去

至于这个图标文件可以用格式工厂把任意格式的图片文件转成图标,最好是正方形的,当然接近正方形的也可以
只要横分辨率和纵分辨率差的不是特别离谱就行,格式工厂的输出最大为256x265,不过图标就那么大转的在大也看不清
有时候复制autorun.inf时安全软件会弹窗口,不用管它,允许就行

现在把U盘拔掉,再重新插进去

Duang~出来了

最后我这有几个之前做U盘整的几个图标,和inf文件一块给大家吧

这玩意和白色文件夹背景绝配

拿可道云搭的网盘,进不去刷新试试

http://disk.moying.ltd/#s/7Mfuz67A

网友A:
这个虽然知道,不过是不是发错区了

网友:
18年前的炫技手段,后来U盘病毒流行,看到U盘多半个文件都碍眼。

网友B:
下载35NB,不过用不了,是不是只能win7系统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35NB,不过用不了,是不是只能win7系统下用?

有些修改版系统默认关了这个功能,可以打开
从xp到瘟11全部支持

网友: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楼主你做的好啊 ~~

网友C:
我之前弄了,每次插别人电脑,直接给我清除了那个文件。。。。。。

网友:
不过ico是可以做透明的
(以前折腾过,好久不玩忘记了)
先用PNG把背景做透明的,然后再转 可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35NB,不过用不了,是不是只能win7系统下用?

windows都可以用,xp都行
还有我放网盘链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虽然知道,不过是不是发错区了

确实,写完才发现在ssd板块

网友D:
楼主水一贴进入磁盘后文件夹背景加图怎么实现,以前xp可以

网友E:
这操作,哄哄小姑娘应该非常有效。

网友:
小心福瑞控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没啥必要吧

网友:
没啥用,以前很多靠这个方式传播病毒,,所以现在有这类文件都被查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水一贴进入磁盘后文件夹背景加图怎么实现,以前xp可以

那玩意我用的萌研社做的5块的坑爹软件设置的,不过应该还有更好点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弄了,每次插别人电脑,直接给我清除了那个文件。。。。。。

建议换火绒

然后装个360杀毒不开开机自启光杀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操作,哄哄小姑娘应该非常有效。

人家小姑娘的360直接警告吓得不敢用了

网友:
小白指导贴,但放的位置不错,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