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午十二点暴晒的汽车车内温度爆表

楼主(2021-07-25):
五十度的温度计爆表了,应该有六七十度吧

网友A:
夏天车内最少这个温度

网友B:
之前谁说太阳晒的地方温度最高能有7-8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夏天车内最少这个温度

 现代的高科技隔热材料,厂内那几百个院士,还是解决不了几百年前的问题。

网友:
黑车表面78度

网友:
我朋友是以前做消防维保时,面包车里放着还没送完货的灭火弹,车里的温度让灭火弹喷了

网友D:
不知道多少度,以前用的机械的,最高60度,晒一下就卡在最高了;前几天拆了,重买了个数码的,最高 100度,准备过几天装上去看看真实温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代的高科技隔热材料,厂内那几百个院士,还是解决不了几百年前的问题。 ...

你也不能违反物理规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不能违反物理规律啊

 太阳下,马路表面温度超过50度时,马路面负20米没有空调的地下室的温度绝对不会超过30度,这也违反物理规律?

网友:
新能源的锂电池车,
低温下电池容量减半,
高温下电池容量能增倍?

网友:
蛋糕用的叉子和刀,我放车里了,过几天拿出来就像被开水烫了一样~

网友:
你测试温度选取的样本就错了。不能把地表温度当成气温

网友:
我之前放了个温度计再车里,然后我检查了下最高温度足足有68度,我放车里的矿泉水瓶子都膨胀起来几乎快要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谁说太阳晒的地方温度最高能有7-80度....

应该是有的,八个平方的太阳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多少度,以前用的机械的,最高60度,晒一下就卡在最高了;前几天拆了,重买了个数码的,最高 100度, ...

小心壳子晒化了...

网友:
你这车自带温度计?

前档放遮阳板的话,温度能下到40多。

网友:
上个月室外37摄氏度,车外无遮挡暴晒时下午2点车内温度69摄氏度,灰色车……
电瓶换了磷酸铁锂,目前已知在低温和高温下都有容量衰减……
当地最低气温(冬季)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夏季)39摄氏度左右,3年观察下来,磷酸铁锂高温容量衰减比低温时要严重!

网友:
以前放过塑料的指南针,结果烤化了,把指针夹住了。所以汽车里面的塑料还是很厉害的,质量好的十几年下来也没啥变化。质量差的就掉渣了。

网友:
主要车内密封性太好了,热量积在里面散不出来,窗户留个缝就要好一些的

网友:
我的塑料停车牌都晒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