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利达LS8050模拟示波器无显示,谁能发一份完整的电路图

楼主(2021-07-25):
朋友送我一台利达LS8050现在开机屏幕无显示,拆开看了一下高压保险管是好的,通电后测试高压电容两端有167VDC,线路板上标有165-185VDC,因为没有机器的线路图所以特来请教一下万能的坛友谁有完整线路图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
官方维修手册带电路图、PCB,原文件太大,只好打包分卷。同发邮箱。

网友A:
帮顶,机器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网友B:
帮顶,老机器啊 不知道能否联系厂家获取到电路图?

网友C:
这是110V的机子吗,电容不应该300V左右吗

网友D:
电源部分还好说,要是逻辑出了问题,这种老机器就算有图纸基本也要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机器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老机器啊 不知道能否联系厂家获取到电路图?

厂家电话无人接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110V的机子吗,电容不应该300V左右吗

这个是带有国际电压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还好说,要是逻辑出了问题,这种老机器就算有图纸基本也要报废了 ...

所以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我们玩电子修理座右铭不是吗?

网友:
拆机,电路板拍下照,让各位大神帮分析吧。

网友E:
参考下COS5021示波器,也是有加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下COS5021示波器,也是有加亮模式

那你有这个示波器的线路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有这个示波器的线路图吗?

cos5020跟cos5021接近,和你的利达估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s5020跟cos5021接近,和你的利达估计差不多

朋友有PDF文件吗?发我一份完整版的,邮箱是huoyunjianshen@163.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有PDF文件吗?发我一份完整版的,邮箱是huoyunjianshen@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有PDF文件吗?发我一份完整版的,邮箱是huoyunjianshen@163.com

一解压就错误了,什么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下载了两次,扣了70M币,都是下载失败,你还不如直接发到我邮箱里,我到现在为止一共下载了5次了一共扣了175M币了,你想给就发邮箱吧,不想给就当我这些话没有说过,老是下载一份就扣35M币,到后面还下载失败或是解压失败,别提心里有多郁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才下载了两次,扣了70M币,都是下载失败,你还不如直接发到我邮箱里,我到现在为止一共下载了5次了一 ...

我现在去百度文库下载一个也就20RMB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