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兴 b860av2.1-a2刷机教程刷机包!

楼主(2021-07-25):
芯片S905-L3B  无线芯片5621DS机油门有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中兴的很难刷

网友:
阉割版盒子,没有WiFi,意义不大。

网友(2021-10-17):
2.1m通刷,可以试试

网友A:
我的是2.1-A 没有wifi的应该刷哪个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1-A 没有wifi的应该刷哪个包

没有WiFi不再考虑无线芯片,仅考虑主控芯片,一般可以刷中兴B860AV2.1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WiFi不再考虑无线芯片,仅考虑主控芯片,一般可以刷中兴B860AV2.1固件。 ...

如何不去掉散热片,从软件识别盒子的芯片是905的哪一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不去掉散热片,从软件识别盒子的芯片是905的哪一款呢?

在设置里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里可以看到。

把散热器拆了,看到是S905L2,不支持改游戏机EMUELEC:cry:

网友A:
无线芯片5621DS 已经有包了 我的CM201-1 CH也是这个芯片刷了CM211的包,就是有点反应迟钝,蓝牙语音wifi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芯片5621DS 已经有包了 我的CM201-1 CH也是这个芯片刷了CM211的包,就是有点反应迟钝,蓝牙语音wifi都 ...

盒子内存太小,考虑优化系统。
卸载一些盒子预装的app,以及不常用的app,腾出内存、rom空间,尽最大可能利用1g的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盒子内存太小,考虑优化系统。
卸载一些盒子预装的app,以及不常用的app,腾出内存、rom空间,尽最大可能 ...

嗯,装了三个直播软件,还有一个RE,有什么精简的ROM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装了三个直播软件,还有一个RE,有什么精简的ROM推荐吗?

网络上下载的固件,我还没见过纯净的连一个预装的app也没有,那那些发固件的人就靠这些app赚钱。
就是原厂也带一堆app赚钱呀。

网友(2022-02-13):
刷机包呢、

网友(2022-07-26):
这个短接C9A8 ,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硬件

网友:
我花钱替换了系统桌面,修改了序列号,安装了当贝桌面,直播软件。需要算号才能用的一个程序,《中兴顶盒工具》,可以通过返回键5秒,再按左,可以打开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