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手电工作时用求推荐,主要场景是农村公路检查

楼主(2021-07-25):
本人工作时,在晚上时需要使用手电,主要场景是农村公路检查,恶劣天气特别是,要求防水,照射距离远,充电方便,光圈大小可调节。各位大神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价格在150米内。

网友:
这个不错,应该合适;
https://www.mydigit.cn/plugin.ph ... auction_page&pid=19

头与尾,都有攻击头,野外可以防狼。

网友:
劲朗光电的 鹰眼x1r  拐角手电可以做头灯或夹在胸前解放双手  100以内

网友A:
XHP-70   你值得拥有

网友:
现在的手电调节光圈没有意义,散射光可以覆盖120度范围,直射光可以照300米开外,近距离散射光也有100多流明,足够看到清楚。
至于续航和充电不做特殊要求一般低亮度点个2小时都没问题,充电建议还是取下电池的好,以来每次取下电池可以观察电池状态,而来可以和备用电池交替使用。
综述阿木手电可以看一下,SD500、VG10等特价时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XHP-70   你值得拥有

他预算才150,你推荐这个不合适

网友:
TB阿木家的21700手电不错,续航长,亮度也高,可以看看。

网友:
钓鱼戴的哪种,锂电池和灯头用线连接的,容量大也亮。和井下矿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