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行车记录仪到手即拆,并比较和老款的区别

楼主(2021-07-25):
17年底买的隐藏式行车记录仪坏了,也懒得修了,于是同一家重买一个。
这是老款:

可以看到老款由2块双面板子组成,NT96658主控在主板上,电源和wifi模块在另一块板上,中间通过软排线连接。
下面是新买的

竟然只有一块板子,NT96672主控和wifi模块在一面,电源和卡座在另一面。
那么这到底是升级了,还是减配了呢?

网友A:
混数码的居然不修……世风日下啊

楼主:
然后说说对应的手机app

老款说明书要求使用的app叫“慧车天下”,可以设置行车记录仪的各种功能,比如录像分段时间、是否录声音、清晰度这些,其中有两个东西叫“碰撞灵敏度”和“停车安防”,其作用一个是在车辆碰撞的时候,自动将此时录像文件设置为只读,防止后续被覆盖掉;另一个是车辆停在那里时候,如果检测到碰撞,会自动录像1分钟。然而以上功能的缺点是每次开关车门,都会产生一个只读文件,占用存储卡空间,所以对我都需要关掉。
但是“慧车天下”实在广告太多了,后来发现其他app也是可以支持的,经过测试,最终选定使用"miocam",也就是公版厂家美视通官方提供的app,这个app很精简,没有广告。

新买的行车记录仪到家后,要求使用的app叫“roadcam”,然而发现“miocam”也是可以连接的,很奇怪的是miocam里设置分段录像只有3分钟和5分钟,没有1分钟,碰撞灵敏度是有的,没有停车安防,然而该记录仪却存在停车安防功能,每次开关车门就会自动触发停车安防自动开机,于是试了试roadcam,发现有区别了,分段录像有1分钟3分钟和5分钟可选,还有可选视频叠加时间,然而还是没有停车安防功能设置,那这就奇怪了,后来想到慧车天下,安装后发现又有区别了,慧车天下有停车安防,但是分段录像又只有3分和5分可选。

最后是:好在每一项设置,不会被修改另一项给冲掉,所以先进慧车天下关掉停车安防,再进roadcam设置分段录像为1分钟,平常使用miocam看录像下载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数码的居然不修……世风日下啊

bga吹下来了,0.35的钢网也有,就是没锡膏,天热不想折腾了。

网友:
随着版本的升级,他们总是会降低成本的

网友:
个人觉得那些隐藏的专车专用的杂牌子效果太差,白天还行,晚上惨不忍睹,品牌的基本没有,有也价格上天,如果有原装的价格更是受不了,我的宋max17款的有原装后视镜款,咸鱼800多,好像还是720P的,买不起,之前一直用老车拆下来的360一代J501,后来又一次停小区车位里才停了几小时就被邻居把东西放我机盖上一拖,机盖全花了,痛苦的是明明知道是他,但是他死不承认,老小区没有监控,咬咬牙换了G600P,带4G带缩时录影。就是不知道我的电瓶还能撑几年!装在后视镜后面也没啥违和感!

网友B:
去年前的峰琪画面不错,sony方案,除了发热大些,烧稳压芯片换过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C:
下面绿电路板芯片版本升级,比F68运动相机联咏96660高一档,最重要的是感光片型号,索尼IMX291配好镜头,主控调试没有分辨率插值画质最好,OV4689和AR0330画质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绿电路板芯片版本升级,比F68运动相机联咏96660高一档,最重要的是感光片型号,索尼IMX291配好镜头,主 ...

感觉效果还不如老款的96658,这是昨天下雨拍的视频截的图。

另外问下这种礼让斑马线的,路边的行人就是不走怎么办,我在这一直等了3分钟,后来行人还是不走,我就走了,不知道会不会被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前的峰琪画面不错,sony方案,除了发热大些,烧稳压芯片换过一直正常使用 ...

我买的那个只用了2个月就出现不能存储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效果还不如老款的96658,这是昨天下雨拍的视频截的图。

另外问下这种礼让斑马线的,路边的行人就是 ...

行人没有走进斑马线就不算,而且这么长时间不过马路显然不是要过马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人没有走进斑马线就不算,而且这么长时间不过马路显然不是要过马路。 ...

怕就怕,我前脚过去,他后脚就过斑马线了,处罚照片只拍3张,能完整的显示出:1,我先过,2,他在路边,3,我刚过他就过,而前面我等几分钟是不拍进照片的,这样就违法证据充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怕就怕,我前脚过去,他后脚就过斑马线了,处罚照片只拍3张,能完整的显示出:1,我先过,2,他在路边,3 ...

关键看斑马线前后有没有摄像头,有监控抓拍的话都会有告示牌要礼让行人,有监控抓拍的话保留好行车记录仪视频以备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看斑马线前后有没有摄像头,有监控抓拍的话都会有告示牌要礼让行人,有监控抓拍的话保留好行车记录仪 ...

当然是有摄像头有提示的,其实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问题,行人不会站在路边不走的,就这种医院门口,很多人其实是在等人的,根本不知道走不走。

网友(2023-02-02):
科技在进步,应该是更先进了吧

网友:
集成度高了,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
一旦商品成熟后,商家就开始想着怎么简化能勉强让你用

网友(2023-03-19):
哪家买的呢?有没有倒车可视?求链接。

网友(2023-04-19):
我的是老款,无法工作了。接保险盒取电的,发现保险丝断,跳开保险丝电路板发热。是不是电源板坏了?电源线是3线转6针的。

取电端没拍照片,是红线接行车电,黄线接常电,黑线接搭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说说对应的手机app

老款说明书要求使用的app叫“慧车天下”,可以设置行车记录仪的各种功能,比如录像 ...

停车安防,必须接保险盒取电...........免接线无此功能!(问问,卖家应该提供取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