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半拆解48v 10ah锂电池(星恒电源XH480-10J)

楼主(2021-07-25):
拆解 拆解 拆解

拆机须谨慎,火花很耀眼

网友A:
这测试仪测内阻还算不上是四线的吧?最多只能算准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测试仪测内阻还算不上是四线的吧?最多只能算准四线。

不知道哦,贵的机器有上万的,我也只是看个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B:
6,7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不必重复发出来了,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网友:
交流法的表只能看个开心,用直流法测试过全新同款星恒12AH 1C放电也就是12A时的压降有0.6V,直流内阻50毫欧多,交流法开心表就看个开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6,7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不必重复发出来了,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确实是你眼花了,那几张图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就是万用表读数不一样罢了。

网友:
红标签是翻修版,有降级到10AH和11AH两种。

网友:
测试仪价格挺贵要100元以上,测试的是交流内阻,找电热器和电压电流表头,负载测试一分钟看压降情况,压降越小直流内阻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万用表读数不一样罢了。

一共13个电池串联连接的

网友:
磷酸铁锂48V有13节的还有15节的什么理由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便宜吧~~~
有没有多的送一个玩玩啊

网友:
鼓包王 出来了就进不去

网友C:
这个在闲鱼上卖的挺多的,价格也不贵,最近电动车一块电瓶貌似要GG,想改成锂电,不知这种可否

网友:
这板子还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测试仪测内阻还算不上是四线的吧?最多只能算准四线。

这个内阻仪还是可以的,很多修电池的都是用这个。是标准的四线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闲鱼上卖的挺多的,价格也不贵,最近电动车一块电瓶貌似要GG,想改成锂电,不知这种可否 ...

建议买新的,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新的,不贵

看过了全新60V32A要1200左右,快比电驴还贵了,感觉不是很值,犹豫是把电驴改成48V好还是继续用铅酸,还是一咬牙上60V锂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全新60V32A要1200左右,快比电驴还贵了,感觉不是很值,犹豫是把电驴改成48V好还是继续用铅酸,还 ...

2018年10月买的6020,包邮1470.现在想想好肉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8年10月买的6020,包邮1470.现在想想好肉疼。

用了这么多年,早回本了,不差这200来块,不算很亏,毕竟这是生产工具不是娱乐用品,你要这么算,我618买了套5800X两件套装3100多,现在不到俩月,闲鱼上整套5800品牌机器包含内存512固态硬盘电源机箱,除了没有显卡全都有那种才3600包邮,岂不是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