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anDisk Clip MP3闪迪夹子播放器拆解

楼主(2021-07-25):
一个Sandisk的clip播放器

这是带蓝牙的版本

内存16G

是密封防水的,和手机一样的拆机方法

电池和主板

主板上大的芯片是主控和蓝牙

这个元件有些奇怪

ATJ2167主控采用MIPS+DSP的灵活高效架构,支持高保真HIFI品质全格式音频解码,最高达24bit/192KHz无损音频格式解码。

把上面的皮撕掉

原来是个Tf读卡器

网友:
带蓝牙的版本,不错啊,还能拆个内存卡

网友:
没有黄豆电容一般都不是好播放器了。

网友:
竟然隐藏着一个TF卡

网友:
这个算是高档货了,我看到这种播放器很多拆开后里面只有一个16脚的长方形芯片,没有屏幕,有一个很小的电池。

网友:
可以换卡,值得好评!

网友:
可插拔式储存做成不可插拔储存?

网友:
能改32g64g吗
有蓝牙挺好,可惜据说音质不如停产的老款只能去收二手

网友:
闪迪果然是卖内存卡的

网友:
这个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卡更实用啊

网友:
不错,这种设计升级容量会非常的方便,以前我的爱欧迪G3才512,寄到淘宝上升级内存的商家换个4G内存都花了好几百块钱。

网友:
这张卡保真啊

网友:
果然是卖卡专业户

网友A:
换回内存卡还要拆回机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回内存卡还要拆回机器,麻烦

这个不能换卡,自己用其他Tf卡放里面就会无法开机

网友:
有点像路口见到的特殊记录仪,存储卡必须做成内置避免被抢。更希望手机也可以,存储性能下降可以免焊接更换。

网友:
还能拆个内存卡

网友(2023-06-07):
这居然还能拆个内存卡

网友(2023-08-03):
我也有一个,想拆了升级TF卡,下半部撬开了,上半部翘不动,是要加热再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