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鼎鑫DX813排插,三个插片的居然只有两根线,没有接地

楼主(2021-07-25):
朋友一个插座说不通电了,要修,拆开一看触片全部铁皮镀镍的,三个插片的居然是两根线,接地没有线。检查发现开关部分开焊了,焊上再试还是不行,万用表测量发现线断了,那线估计只有0.1平方,这太坑了。换上一根别的三根线,拆下一根原来的细线焊上接地,收工。记住这个牌子:鼎鑫,垃圾玩意,也不排除山寨的。

网友A:
明明牌子是鼎鑫啊,为啥要误伤鼎能

网友B:
应该扔了,我前两年趁便宜的时候,9.9 买了五六个正泰的插座,后面又买了三个TNC的,质量有保证,不家里垃圾的插座全淘汰了

网友C:
早期低端产品,节省成本,安全隐患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扔了,我前两年趁便宜的时候,9.9 买了五六个正泰的插座,后面又买了三个TNC的,质量有保证,不家里垃 ...

正泰的质量确实好,现在公牛不行了。不如正泰。美的。

网友:
是呀,家里好几个正泰、航嘉的全新插排没拆封呢。垃圾货还是扔了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牌子是鼎鑫啊,为啥要误伤鼎能

改了,对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低端产品,节省成本,安全隐患大。

是的,告诉他了,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使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D:
用电安全,从身边做起。用的是可来博,突破。前两年看拼DD插板便宜,买了一个拆看质量比较差,打火机随手烧了一下,外壳小火苗烧的挺欢,直接砸烂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安全,从身边做起。用的是可来博,突破。前两年看拼DD插板便宜,买了一个拆看质量比较差,打火机随手烧 ...

我家大部分是克莱博和省缪斯,看来克莱博要扔掉了

网友:
不能直接扔,我都是砸碎再扔,不能害别人

网友:
一看这个造型的基本山上来的

楼主:
太坑了,前几天捡了一个90年代的,火线零线倒是铜条,接地的也是铁皮镀镍

网友:
看外壳的质感就能判断是山寨货了

网友:
竟然比网线芯还粗一点,意外

网友:
我记得20年前,买的一个大的长插排,里面就这样,早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