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5-450V boost 储能模块,升压效果图

楼主(2021-07-25):
输入15V-48V,输出130V-460V。为后边开关电源实验做供电,可避免炸管引起跳闸,实验条件只需1-2个工频时间,基本就能看到各个关键点的工作波形,即使短路估计也不会炸管,最多也就击穿,这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电容容量的大小。

升压效果图,有图有真相

用15V3A的适配器供电

输入15-48V,输出最大460V 上边恒压调节电阻和恒流调节电阻两种功能 RX24黄金放电电阻 找不到塑料螺丝固定,先用扎带应付

放电开关,ON OFF位置没放对地

电源开关,ON OFF位置没放对地

拿个万用表做参照物,尺子我懒的去找哈,红宝石电容,发板时间2020年6月

5块电容板子叠起来,根据实际需求储能板子的数量可增可减

清洗PCB焊渣时候沾到电容,丝印字体一片模糊,呵呵,挺好,模糊美呗,一下子看光光,就没啥意思了

红宝石电容,总数量100个 容量大概也做了计算,原来是打算用市电整流,但那样就不是很安全,也麻烦,所以有了升压板的想法(2021年)

白色柱子和蓝色柱子是铜螺柱加套管绝缘,起连接固定作用

电容板的底层有没看到不一样呢?,,,,,,,细看负极,,,有打火迹象,,,,,,,,,,,,,,,,,,,,,,,,,,,,,,原因,,,,,,,,,,,,,,,,,,,,,,,,,,,,,,,,,,,,,螺丝没拧紧,,,充电时候电压达到一定程度BOOM的声,第一反应以为那里的电气距离不够,(按理来说不应该我都是按要求来的,不应出现电气距离不够的问题),幸好螺丝没锁紧,全部给加固了一遍后没啥问题了

网友A:
这电容阵列,价格不菲~~

网友B:
做的挺漂亮,我一般直接隔离变压器伺候 短时间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阵列,价格不菲~~

假如450V下降到400V,工作电流50A,持续时间能达到10ms,电压按400V计算;400V X50A=20kw,持续时间10ms,短时间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相对这些电容就非常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漂亮,我一般直接隔离变压器伺候 短时间随便炸

隔离变压器非常不错,就是有点重